内存不能为read或written修复工具

楼主(2015-05-06):
内存不能为read或written修复工具

在DOS下试用命令排除:
①CMD
②for %1 in (%WinDir%\system32\*.dll) do regsvr32.exe /s %1
③for %1 in (%WinDir%\system32\*.ocx) do regsvr32.exe /s %1

具体做法:
开始-运行-输入cmd--回车,在命令提示符下输入下面命令:
for %1 in (%windir%\system32\*.dll) do regsvr32.exe /s %1回车。
完成后,再输入下面的:
for %i in (%windir%\system32\*.ocx) do regsvr32.exe /s %i 回车。
如果怕输入错误,可以复制这两条指令,然后在命令提示符后击鼠标右键,打“粘贴”,回车,耐心等待,直到屏幕滚动停止为止。

内存不能read 或written数值现象叙述:
0 0x0000 作业完成。
1 0x0001 不正确的函数。
2 0x0002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档案。
3 0x0003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4 0x0004 系统无法开启档案。
5 0x0005 拒绝存取。
6 0x0006 无效的代码。
7 0x0007 储存体控制区块已毁。
8 0x0008 储存体空间不足,无法处理这个指令。
9 0x0009 储存体控制区块位址无效。
10 0x000a 环境不正确。
11 0x000b 尝试载入一个格式错误的程式。
12 0x000c 存取码错误。
13 0x000d 资料错误。
14 0x000e 储存体空间不够,无法完成这项作业。
15 0x000f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磁碟机。
16 0x0010 无法移除目录。
17 0x0011 系统无法将档案移到 其他的磁碟机。
18 0x0012 没有任何档案。
19 0x0013 储存媒体为防写状态。
20 0x0014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装置。
21 0x0015 装置尚未就绪。
22 0x0016 装置无法识别指令。
23 0x0017 资料错误 (cyclic redundancy check)
24 0x0018 程式发出一个长 度错误的指令。
25 0x0019 磁碟机在磁碟找不到 持定的磁区或磁轨。
26 0x001a 指定的磁碟或磁片无法存取。
27 0x001b 磁碟机找不到要求的磁区。
28 0x001c 印表机没有纸。
29 0x001d 系统无法将资料写入指定的磁碟机。
30 0x001e 系统无法读取指定的装置。
31 0x001f 连接到系统的某个装置没有作用。
32 0x0020 the process cannot access the file because it is being used by another process.
33 0x0021 档案的一部份被锁定, 现在无法存取。
34 0x0022 磁碟机的磁片不正确。 请将 %2 (volume serial number: %3) 插入磁碟机 %1。
36 0x0024 开启的分享档案数量太多。
38 0x0026 到达档案结尾。
39 0x0027 磁碟已满。
50 0x0032 不支援这种网路要求。
51 0x0033 远端电脑无法使用。
52 0x0034 网路名称重复。
53 0x0035 网路路径找不到。
54 0x0036 网路忙碌中。
55 0x0037 the specified network resource or device is no longer available.
56 0x0038 the network bios command limit has been reached.
57 0x0039 网路配接卡发生问题。
58 0x003a 指定的伺服器无法执行要求的作业。
59 0x003b 网路发生意外错误。
60 0x003c 远端配接卡不相容。
61 0x003d 印表机伫列已满。
62 0x003e 伺服器的空间无法储存等候列印的档案。
63 0x003f 等候列印的档案已经删除。
64 0x0040 指定的网路名称无法使用。
65 0x0041 拒绝存取网路。
66 0x0042 网路资源类型错误。
67 0x0043 网路名称找不到。
68 0x0044 超过区域电脑网路配接卡的名称限制。
69 0x0045 超过网路 bios 作业阶段的限制。
70 0x0046 远端伺服器已经暂停或者正在起始中。
71 0x0047 由于连线数目已达上限,此时无法再连线到这台远端电脑。
72 0x0048 指定的印表机或磁碟装置已经暂停作用。
80 0x0050 档案已经存在。
82 0x0052 无法建立目录或档案。
83 0x0053 int 24 失败
84 0x0054 处理这项要求的储存体无法使用。
85 0x0055 近端装置名称已经在使用中。
86 0x0056 指定的网路密码错误。
87 0x0057 参数错误。
88 0x0058 网路发生资料写入错误。
89 0x0059 此时系统无法执行其他行程。
100 0x0064 无法建立其他的系统 semaphore。
101 0x0065 属于其他行程专用的 semaphore 。
102 0x0066 semaphore 已经设定,而且无法关闭。
103 0x0067 无法指定 semaphore 。
104 0x0068 在岔断时间无法要求专用的 semaphore 。
105 0x0069 此 semaphore 先前的拥有权已经结束。
106 0x006a 请将磁片插入 %1。
107 0x006b 因为代用的磁片尚未插入,所以程式已经停止。
108 0x006c 磁碟正在使用中或被锁定。
109 0x006d pipe 已经中止。
110 0x006e 系统无法开启指定的 装置或档案。
111 0x006f 档名太长。
112 0x0070 磁碟空间不足。
113 0x0071 没有可用的内部档案识别字。
114 0x0072 目标内部档案识别字不正确。
117 0x0075 由应用程式所执行的 ioctl 呼叫 不正确。
118 0x0076 写入验证参数值不正确。
119 0x0077 系统不支援所要求的指令。
120 0x0078 此项功能仅在 win32 模式有效。
121 0x0079 semaphore 超过逾时期间。
122 0x007a 传到系统呼叫的资料区域 太小。
123 0x007b 档名、目录名称或储存体标签语法错误。
124 0x007c 系统呼叫层次不正确。
125 0x007d 磁碟没有设定标签。
126 0x007e 找不到指定的模组。
127 0x007f 找不到指定的程序。
128 0x0080 没有子行程可供等待。
129 0x0081 %1 这个应用程式无法在 win32 模式下执行。
130 0x0082 attempt to use a file handle to an open disk partition for an
operation other than raw disk i/o.
131 0x0083 尝试将档案指标移至档案开头之前。
132 0x0084 无法在指定的装置或档案,设定档案指标。
133 0x0085 join 或 subst 指令 无法用于 内含事先结合过的磁碟机。
134 0x0086 尝试在已经结合的磁碟机,使用 join 或 subst 指令。
135 0x0087 尝试在已经替换的磁碟机,使 用 join 或 subst 指令。
136 0x0088 系统尝试删除 未连结过的磁碟机的连结关系。
137 0x0089 系统尝试删除 未替换过的磁碟机的替换关系。
138 0x008a 系统尝试将磁碟机结合到已经结合过之磁碟机的目录。
139 0x008b 系统尝试将磁碟机替换成已经替换过之磁碟机的目录。
140 0x008c 系统尝试将磁碟机替换成已经替换过之磁碟机的目录。
141 0x008d 系统尝试将磁碟机 subst 成已结合的磁碟机 目录。
142 0x008e 系统此刻无法执行 join 或 subst。
143 0x008f 系统无法将磁碟机结合或替换同一磁碟机下目录。
144 0x0090 这个目录不是根目录的子目录。
145 0x0091 目录仍有资料。
146 0x0092 指定的路径已经被替换过。
147 0x0093 资源不足,无法处理这项 指令。
148 0x0094 指定的路径这时候无法使用。
149 0x0095 尝试要结合或替换的磁碟机目录,是已经替换过的的目标。
150 0x0096 config.sys 档未指定系统追踪资讯,或是追踪功能被取消。
151 0x0097 指定的 semaphore事件 dosmuxsemwait 数目不正确。
152 0x0098 dosmuxsemwait 没有执行;设定太多的 semaphore。
153 0x0099 dosmuxsemwait 清单不正确。
154 0x009a 您所输入的储存媒体标 元长度限制。
155 0x009b 无法建立其他的执行绪。
156 0x009c 接收行程拒绝接受信号。
157 0x009d 区段已经被舍弃,无法被锁定。
158 0x009e 区段已经解除锁定。
159 0x009f 执行绪识别码的位址不正确。
160 0x00a0 传到 dosexecpgm 的引数字串不正确。
161 0x00a1 指定的路径不正确。
162 0x00a2 信号等候处理。
164 0x00a4 系统无法建立执行绪。
167 0x00a7 无法锁定档案的部份范围。
170 0x00aa 所要求的资源正在使用中。
173 0x00ad 取消范围的锁定要求不明显。
174 0x00ae 档案系统不支援自动变更锁定类型。
180 0x00b4 系统发现不正确的区段号码。
182 0x00b6 作业系统无法执行 %1。
183 0x00b7 档案已存在,无法建立同一档案。
186 0x00ba 传送的旗号错误。
187 0x00bb 指定的系统旗号找不到。
188 0x00bc 作业系统无法执行 %1。
189 0x00bd 作业系统无法执行 %1。
190 0x00be 作业系统无法执行 %1。
191 0x00bf 无法在 win32 模式下执行 %1。
192 0x00c0 作业系统无法执行 %1。
193 0x00c1 %1 不是正确的 win32 应用程式。
194 0x00c2 作业系统无法执行 %1。
195 0x00c3 作业系统无法执行 %1。
196 0x00c4 作业系统无法执行 这个应用程式。
197 0x00c5 作业系统目前无法执行 这个应用程式。
198 0x00c6 作业系统无法执行 %1。
199 0x00c7 作业系统无法执行 这个应用程式。
200 0x00c8 程式码的区段不可以大于或等于 64kb。
201 0x00c9 作业系统无法执行 %1。
202 0x00ca 作业系统无法执行 %1。
203 0x00cb 系统找不到输入的环境选项。 \r
205 0x00cd 在指令子目录下,没有任何行程有信号副处理程式。
206 0x00ce 档案名称或副档名太长。
207 0x00cf ring 2 堆叠使用中。

一、硬件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如果是硬件,那就应该是内存条跟主机不兼容的问题导致的 如果能排除硬件上的原因(内存条不兼容,更换内存)。

二、系统或其它软件引起的,可用下述方法处理: 系统本身有问题,及时安装官方发行的补丁,必要时重装系统。 病毒问题:杀毒 。杀毒软件与其它软件冲突:卸载有问题的软件。显卡、声卡驱动是否正确安装或者是否被恶意覆盖否?重新安装显卡声卡驱动。
1、使用系统自带的sfc命令,修复受到损坏的系统文件恢复到正常状态。
开始→运行→输入cmd,打开“命令提示符”窗口→输入字符串命令sfc/scannow→回车→耐心等待命令程序对每个系统文件搜索扫描→一旦发现系统文件的版本不正确或者系统文件已经损坏→它就能自动弹出提示界面→要求插入Windows系统的安装光盘→从中提取正常的系统文件来替代不正常的系统文件→达到修复系统文件的目的→最后重新启动计算机。
2、安装过的Domino这程序导致有问题,你可以在开始→运行→msconfig→启动项目→关闭Domino启动项→如果关闭不了→可以用卡卡助手之类的系统设置软件把它强行关掉→如果还是不行的→证明你系统中毒→那就重新安装系统彻底解决。
三、浏览器出现内存不能读、写的提示:
1、运行→regedit→进入注册表, 在→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Explorer\ShellExecuteHooks
这个位置有一个正常的键值{AEB6717E-7E19-11d0-97EE-00C04FD91972}, 将其他的删除。
2、打开CMD窗口输入如下命令:
for %i in (%windir%\system32\*.dll) do regsvr32.exe /s %i 回车
for %i in (%windir%\system32\*.ocx) do regsvr32.exe /s %i 回车
两条分别运行完成后重启机器。
四、如果以上方法无法解决只能使用最后一招:
完全注册dll:打开“运行”输入→cmd→回车
然后把下面这行字符复制到黑色cmd框里面去回车等待dll文件全部注册完成就关闭可以了,为防止输入错误可以复制这条指令,然后在命令提示符后击鼠标右键→粘贴→回车,耐心等待,直到屏幕滚动停止。
(下面是要运行的代码):
for %1 in (%windir%\system32\*.dll) do regsvr32.exe /s %1
完成后重新启动机器。
五、如果你电脑里面存在NET.Framework这个微软的组件服务而你又不使用它→那么卸载这个服务可能会解决问题:开始→设置→控制面板→添加删除程序→NET.Framework→删除(如果你必须使用就重新启动电脑后再次安装NET.Framework)。
六、关闭这个报告(治标不治本):
1、右击桌面上“我的电脑”→属性→高级→错误报告→错误汇报→勾选“禁用错误汇报”→“但在发生严重错误时通知我”复选框→确定。这样处理对于一些小错误,Windows XP就不会弹出错误提示了。
2、如果不行彻底关闭错误报告服务。开始→运行中输入→services.msc→打开“服务”窗口→找到“Error Reporting Service”→打开“Error Reporting Service的属性”对话框→将“启动类型”改为“已禁用”→确定后重新启动系统。
简单有效的处理方法是看错误提示,哪一个软件引起的冲突就卸载那个软件,重新启动机器以后首先关闭杀毒软件,重新运行安装。

网友(2017-05-12):
这个这么来使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