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不显示求助。

楼主(2015-05-06):
同事今收到一台Y430,客户来的时候说是蓝屏,进不了系统。同事准备装系统,进PE进不去,各种换系统还是进不去。最后想看下是不是内存的问题,一看2跟内存,换了一个内存后,再开几不显示了。没办法机器收下来给我看看。、
我到手后,更换内存,CPU故障一样,没办法了拆机吧。裸板测试电流到0.95,装内存到1.02左右,应该是过了内存。测各大供电正常。下了图纸后准备看时序图,这个图纸上没有,找了个仁宝上电时序 。因为供电正常,我就直接测试了PLT-ReST# 测为3。3V正常,没办法,最后刷了bios,。加焊北桥和显卡无果。所以来问问大家后续改查什么

谢谢大家的解答。!机器解决了,更换南桥正常

网友:
换南桥吧,如果供电其它正常

网友:
一般蓝屏,可能引起的除了内存还有硬盘,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y450,y470显卡先天性不良,直接换OK,不知道430是不是这样

网友:
先不要考虑蓝屏的问题,否则可能会陷入死循环,个人认为现在让你换啥都是盲目的没有依据的,建议查cpu复位,LFRAME#,或用仁宝专用测试卡先确定是否跑马,smb波形是否正常判断是否认到内存,内存排阻波形判断是否过内存,当然,显卡有问题或者条件不满足也可能造成卡内存,这些都仅仅是建议和思路,电流只是参考,不能作为依据,只有按时序测量出正确的数据依据,才能快速准确解决问题,这只能靠你自己了

网友:
内存部分查一下,测一下各部分供电是否正常,换个有系统的硬盘看看咋样

网友:
不要动不动就动桥哦,有可能是电路问题,细心点,不要急

网友:
两条内存都换一下。

网友:
找到问题在搞桥不不要这个搞下哪个搞下不板子上有个6268的芯片换个看看16条、腿的

网友:
要是有示波器的话 你可以先测下内存总线 看读了几次 是否过了   要是没有的话  看电流要是像过了内存的样子  你可以试着拆外设  和查下 显卡的工作条件

网友:
有了PLTRST 也要查下供电

网友:
供电正常的话,真的要考虑桥哦

网友:
打打各总线的波形看有没有,上诊断卡看看卡什么代码

网友:
电路的问题还是有些复杂 不清楚

网友:
硬盘坏掉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