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不充电 跪求高手解惑!!!

楼主(2015-05-06):
故障说明
笔记本不充电   电池换过! 电池可以开机!  进系统显示充电 充不进
测量3806(这个芯片换过3个了不是芯片问题)(Q4双MOS也换过
第一脚相连的电阻 电容换过  刚插上电源16v 过会大概10秒 就变成11.8   L5电感一直就是电池的电压11.50  好像Q4双MOS管没有工作(不知道有没有波行 没有示波器

网友A:
用可调电源看一下充电电流是多少

网友B:
楼主换板子板子很便宜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可调电源看一下充电电流是多少

电流0.10 不充电  是不是Q4没有工作  因为L5得电一直是给电池的电压一样  正常比电池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换板子板子很便宜的呵呵

兄弟,你的方法很快捷,但是那就是板级维修了,没啥含金量啊,维修成本会增加,客户也不一定同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换板子板子很便宜的呵呵

换板的话我就不发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的方法很快捷,但是那就是板级维修了,没啥含金量啊,维修成本会增加,客户也不一定同意

呵呵换了充电芯片吗我昨天修了台也是显示充电中充不进换了就好啦

网友:
按照标准电压测量过了吗?

网友:
确实要是板子修起来费时间可以换板子 (板子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板的话我就不发贴了

呵呵这版才90一块吧所以说换板不你可以报什么价吗多少挣点就可以了不何必这么恼火呢

网友:
这么高级的东西你用吗

网友A:
转帖月饼老师2012年的帖子

REF是2.5v输出
CS+ CS-是充电电流检测,不是电压
ISET 充电电流设定
BATSEL 电芯数量选择脚

网友:
看看充电芯片的条件吧

网友:
直接换主板了,这样的机器难搞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转帖月饼老师2012年的帖子

REF是2.5v输出

说的不错,重点查以上脚位外围,2,3脚有个电阻吧,检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的不错,重点查以上脚位外围,2,3脚有个电阻吧,检查下

检查过了 正常

网友:
这么老的电脑换主板吧

网友:
查一下,哪个信号是从EC过来的,可能EC没有发出充电的开启信号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电池换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