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HP 2009F 电源板求教!!!

楼主(2015-05-06):
前两天接到一个HP2009F 液晶,电源板715G3322-2 。开机按键灯不亮,拆开后,发现驱动板之前有修了下的痕迹,量下电源板,发现电源板上面标有个5V输出给驱动板的接口只有3.6V 。把电源板接屏试灯管,短接5V接口接地,屏亮一下,又灭了。故现在不知道要换电源板还是换驱动板,还是两个都要换?

哪位大神请给个电源板到驱动板接口定义,3.6V的电压到底正常吗?  求解。

网友:
断开驱动板看看肯定不正常

网友:
直接量电源5v正常吗?

网友:
不接屏,只接驱动板,看下电源板带载如何

网友:
正常5V左右,3.6V低了,重点检查,817 431附近的稳压电路,电源IC    启动电容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灯管与电源板有问题,,

网友:
断开驱动板   测5 v  电压

网友:
你为嘛要5V接地啊  你在触发啊

网友:
5v成3.6v,肯定不正常。查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