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40s内屏不显

楼主(2015-05-06):
T440s独显进水,内屏不显,现在情况是,屏接口f3保险断路,短接后屏接口27,28无3.3v电压,查到与这两个脚相关连的电源管理芯片(型号tb62d516fg)55脚,无13V电压,是这个芯片坏了吗?没有图纸查不下去了,是先摘下这个芯片吗?

网友:
不一定坏了。还是查进水部分

网友:
那估计烧屏了

网友:
屏换过了是好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屏幕烧了。然后把它给拉低了引起的。

网友:
不要乱搞呀  查查看看有没有其他问题

网友:
这么新款的电脑就出问题了,这啥质量啊

网友:
高手啊    学习一下

网友:
屏也换过了没有问题,tb62d516fg阻值都量了,没有发现异常,

网友:
先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