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EHA4 开机掉电

楼主(2015-05-06):
接到客户一神舟
笔记本
,开不了机。拆开主板量各路电感对地阻值正常。先检查输入好不好。想不通了,来求助大家。
开不了机

网友:
36V?升压了?看不懂

网友:
检查供电是否正常啊

网友:
PQ5 是P管,PQ10是N管,混合用的,看来这个高压应该是为导通PQ10而设计的,是不是管子穿了?

网友:
电压是没按开关之前(应该是正常的)。按开关后变成10V左右。几秒后掉电,掉电后可以反复触发。
然后测待机芯片的条件OZ815LN,不小心把1.2脚碰了,芯片应该坏了,EC (ITE IT8502E)也报废了。小芯片的引脚真不好测,吃大亏了

网友:
根据图纸多多分析一下

网友:
PQ5的 控制 应该是低电平

网友:
Q10有36V?难道是电池加上适配器的电压?电池跟适配器的隔离出问题了?

网友:
你截图看不清啊,最好是把图纸发上来才好帮你分析啊

网友:
PQ10是N管,应该是高电平导通才对,而你测的其控制极确是36V,这电压也太高了,你好好查下这个电压是哪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