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77(SLJ8C) replacement HM70(SJTNV) In Board Asus X4 ...
HM77(SLJ8C) replacement HM70(SJTNV) In Board Asus X45VD REV2.0..... The test ...

楼主(2015-05-06):
HM77(SLJ8C) replacement HM70(SJTNV) In Board Asus X45VD REV2.0..... The test ... passed

网友:
LZ主想说什么呢?

网友:
恭喜楼主HM77和HM70代换成功,测试通过

网友:
看着像是印尼的,怎么也是用的安泰信,优利德啊?老感觉国外的设备应该更土豪一些。

网友:
这是什么情况?外国的坛友吗?怎么都是英文?

网友:
这样换了不会导致CPU风扇转很快吗?
需要刷BIOS吗这样换

网友:
哦,原来是这样的呀

网友:
什么意思啊这是没看明白

网友:
是不同型号的桥代换成功了。

网友:
不是所有的机器都能通用的,有些型号换上去网卡感叹号,必须得换原装的

网友:
换后一切正常吗?风扇是否强转之类的

网友:
又学到一招,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修电脑的英文也不错

网友:
能换成固然好,最好还是原型号,怕换了半天还有不必要的小毛病,就麻烦。

网友:
not support cpu i -3X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