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开机掉电,

楼主(2015-05-06):
G450开机掉电,开机电流跑到0.4-0.5就掉电,量电感的各个阻值发现南桥旁边有个电感阻值才十几欧姆,翘起电感发现时另一端阻值低,南桥下面有个电容量13欧 电容没坏,还有在PCM卡位置有个芯片电阻也是在13欧 芯片也没有坏,主板属于正常坏,没进水,

网友:
缺电呀吧!!!!!

网友:
掉电瞬间有没出的供电吗

网友:
这个问题问得。。。。。反问一句各个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写的看不懂

网友:
在瞬间掉电时,测各个电感有没有电压出来。还有PG.

网友:
应该是哪个供电没有出来

网友:
掉电最好用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