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个信号

楼主(2015-05-06):
各位大神,帮我分析下,ADP_EN#这个信号怎么为低啊。实在搞不明白了

网友:
不太懂得电路

网友:
正常呀,ADP_EN#为低电平,ADP_EN才会输出高电平。

网友:
带#号的表示低电平有效

网友A:
为低电平就对了  不然后面那个EN 就要变低了

网友:
厂家设计是这样,难道你想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低电平就对了  不然后面那个EN 就要变低了

把自己绕进去了,修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自己绕进去了,修出来了

呵呵    恭喜   恭喜

网友C:
这是那个图纸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那个图纸上的,

HP机器,具体型号都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