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0无cpu电压 问题

楼主(2015-05-06):
机子拿过来的时候 是开机掉电 亮一下就掉,我拆了换了个ADP3207 通电发现没有cpu电压了 以为芯片坏了,连续换了好几个都是一样,然后量工作条件,1脚有3.3V  31脚VCC有5V 15脚不按开关的时候有19V 按开关上电的时候只有1.05V不知道正不正常 对IBM机子不是很熟 求指点

网友:
怎么没人回呢?

网友:
”15脚不按开关的时候有19V 按开关上电的时候只有1.05V“,15脚RAMP的正常工作电压范围是 0.9V 到 1.1V,
19V是公共点的电压,可能是上管短路,导致19V加到 ADP3207A的 15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