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A1948a-LED

楼主(2015-05-06):
开机都 正常,但是开了1-2个小时就黑掉,开机灯都不亮了,开关都没反应,但电源断下就又好了,而且检测的时候 电路上的电压什么的都正常的,不知道可以用什么方法来测吗

网友:
大部分是程序问题

网友:
估计是电源接触不良了。

网友A:
出问题电压有没有出现不稳定的波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问题电压有没有出现不稳定的波动

都正常的 ,现在变成无信号了,我就在那多试试几次

网友:
按键换掉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这款显示器 刷了程序可以开机但是接信号一直重启

网友:
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
刷机可以开机屏不显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