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操作

楼主(2015-05-06):
飞利浦17寸,故障现象为电源指示灯一亮一灭,屏显示出无信号也是一亮一灭,后把开关管后管更换,裸板测电压输出正常,以为好了,装上驱动板,故障依旧,后把后级电容更换只剩下一个12V滤波电容没换,还是不好,后来果断把最后一个换掉,果然好了。原来问题在于滤波电容滤波不良引起的,看机器年代也有段历史了。

网友:
有试波器就比较直观,

网友:
飞利浦不是滤波电容就是开关,通病。

网友:
有图就好……

网友:
不鼓包的电容不好判断。。不太好

网友:
电容怀孕或漏液吗?

网友:
电容质量不行了,,,,,,

网友:
鼓包的比较直观 干枯掉的看不出

网友:
电容不行了吧啊

网友:
老板子电容爱坏

网友:
滤波电容滤波不良引起的问题还真不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