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a141

楼主(2015-05-06):
nm-a141 ok的  百分之百亮机的

u9 y400 nm-a141 ec.zip

u5 y400 nm-a141 nanqiao.zip

网友A(2015-06-10):
请问楼主你的EC资料怎么备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你的EC资料怎么备份的?

一个是2M、   一个是4M .
  2M的那个,  他说的这个EC的就这个

网友(2017-10-15):
刷了,没亮,可能是其他问题刷了,没亮,可能是其他问题刷了,没亮,可能是其他问题刷了,没亮,可能是其他问题刷了,没亮,可能是其他问题

网友:
二修机,BIOS没动过,原来声卡短路,EC短路,换EC后不走内存,刷此BIOS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