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BA92-06005B

楼主(2015-05-06):
三星R428—BA92-06005B,待机电流0.197A,论坛上说是把南桥背面RTCRST电容嘛,直接去掉,就行了,可是我是小白,不认识南桥背面哪个是RTCRST电容,求指认该电容,附图片如下,

南桥在那个大块黑色贴纸下面,贴纸撕开后的图片,也就是南桥下的电容图片如下:
求指认哪个是“南桥背面RTCRST电容”谢谢,在线等。

网友:
不错的经验

chinafixRookie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就是这个地方

网友A:
你好,谢谢,是说这个电容短路了吗?怎么检查这个电容是不是好的?经查看,这个电容一端接地,一端为0.063,正常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谢谢,是说这个电容短路了吗?怎么检查这个电容是不是好的?

把这个拆了就行了

网友:
这个我知道  这是通病

网友:
经检查,这三个电容,都是一端接地,另一端为0.023,这个值对吗,万用表蜂鸣档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这个拆了就行了

谢谢,我试试先

网友:
这个是通病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这个拆了就行了

拆了呀,没用,一点用都没有,还是老样子,待机0.197A

网友:
看贴纸上的黑印,有几个拆几个

ndo

网友:
这个我也知道 , 这是通病、

网友:
R428的通病一般拆两颗小电容,就好了

网友:
电容出问题是通病 但是不是绝对 要是去掉不可以 还是按着时序查下

网友:
是这个电容,红圈里的。

网友:
感谢各位,找到了,机子也好了,谢谢你们

网友:
这个是通病

网友:
感觉是灌水贴   这种通病都不知道多少个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