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310 半小时准时关机,不上硬盘一样定时关机

楼主(2015-05-06):
联想U310 不管是进系统还是不进系统,拆下所有外设。开机半小时准时关机,进系统鲁大师测温度一切都正常,去掉无线网卡,硬盘,光驱,键盘,开机键故障依旧,现在悬赏高手帮助。

补充内容 (2015-5-7 15:23):
刷BIOS解决了。

网友:
刷程序看会不会

网友:
先刷BIOS程序吧,试试

网友:
是的刷BIOS,我 上次一台也是这样搞好了

网友:
这种问题大多就是程序问题  刷个试试吧

网友:
大家一致认为  可以刷BIOS解决

网友:
是7系列的桥吗?  如果刷BIOS 不行的话 直接环桥吧   遇到过这样的

网友:
刷bios了吗

网友:
bios可能行最大

网友:
我认为可以刷BIOS试一下。

网友:
上次我也是遇到这个奇葩问题。。。什么都搞了,最后还是退换给客户了

网友:
大家都建议刷BIOS,楼主良试一下

网友:
换内存,CPU,刷BIOS,干温控

网友:
怀疑BIOS问题
是在找不到你可以TB下 上面有人专门卖解决这种问题的BIOS

网友:
刷BIOS就好了 修过一台台机每晚12点准时关机 用户以为是见鬼了 半夜鬼捣乱 一到晚上12点就关机 在别的地方修也是样样换过来不行 在我这刷个BIOS好了

网友:
刷bios看看是不是

网友:
看到上面这么多回复   我也只能说句  先刷BIOS再说了 看现象  BIOS 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查供电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