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10掉电

楼主(2015-05-06):
  DELL N5010 开机10分钟左右掉电 做了散热问题后装系统 还是掉电 结果显卡加了一个厚铜片解决问题 没解决问题之前 我考虑过刷BIOS 加焊显卡 还好多做了表面工作 没走多少弯路

网友:
那还是你的扇热没到位嘛

网友:
散热真的还是铜片不能少

网友:
还是散热问题  ,

网友:
不嫩偷懒啊

网友A:
我的半分钟断电 还没找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半分钟断电 还没找到问题

半分钟掉电,以前我也遇到过,最后是供电出了问题,解决了

网友:
扇热没做好 ,这个问题注意一下就会发现了

网友:
我现在用胶垫,心好痛

网友:
看散热有没有好,在清理了灰尘的情况下可以摸散热那管烫不烫。。。

网友:
首先楼主要知道故障原因是什么,对症下药

网友(2015-06-19):
应该是人家本来有散热垫的,清灰被擦掉了吧

网友:
我刚修好的一台N5010,就是这个原因!造成掉电!用鲁大师检测CPU和显卡温度达到85都!后来在显卡芯片上垫了一个0.35mm铜片,上好导热膏才OK!感谢楼主!

网友:
这么长时间才掉电啊

网友:
长时间才掉电啊$ ]' l) t

网友:
一般都是排除散热呀

网友:
除去散热的掉电真不好修

网友:
可能是显卡虚汗!不知道返修没,?

网友:
散热没 做好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