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70E4VUSB 全都用不了

楼主(2015-05-06):
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能开机能进系统。

网友:
三星270E4V

网友A:
这种问题 先要查下供电

网友:
再就是 时钟和数据传输电路

网友:
然后才是南桥 要按顺序查查

网友:
南桥的问题导致的吧

网友:
你看下USB的供电有没有

网友B:
先  插个鼠标试下, 看灯亮不亮, 亮 测 中产两根有没有对地,

网友:
换个系统试一下,不行在量一下供电,在看USB中间两脚的阻值是否一样

网友:
也可先放下COMS 电,  没明显问题 南桥

网友:
      先查下供电   然后在查下数据线

网友C:
能开机能进系统。进来就卡死了是不是?

网友:
如果  usb  供电没有问题  。那就是 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 先要查下供电

有5V供电  中间俩信号脚对地阻值一样,BIOS里面开着呢,就是用不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  插个鼠标试下, 看灯亮不亮, 亮 测 中产两根有没有对地,

不亮呢?阻值测了,一样 没对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开机能进系统。进来就卡死了是不是?

额···貌似没有

网友C:
你不是说进入系统的吗?那到底卡在那里了

网友:
USB都是南桥管理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不是说进入系统的吗?那到底卡在那里了

我没说会卡死啊··

网友:
USB不能用首先看鼠标灯亮不,不亮查供电。亮看看BIOS里有没有USB的设置项,在查到SB的电路有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
usb就1供电。2条数据线打下阻值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你这问题多数是南桥问题,,,,,,,,,,,,,当然也要先排除USB接口问题,供电等

网友:
看看供电数据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没说会卡死啊··
那那个用不了是什么意思。

网友:
先测供电5v 打数据线的阻值 BIOS 在就是换南桥

网友:
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有供电 也不短路,就换 南桥

网友:
桥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查USB的工作条件

网友:
查USB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