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5内屏无显,外接OK

楼主(2015-05-06):
机型Z475
版号KL6C
故障描述 客户说是开始上不了网,给人家装了系统,后回去用一二天。用的时候卡了一次机,再开就这样子了
故障现象  开机后屏幕无显大小键盘可控制,外接显示OK。内屏是完全没有反应
检修过程  拆机打开图纸找到CN3,测量LCDVCC电压为0V,R22上端电压12V,屏电压开启信号LCDVCC_ON为0。

继续往下看屏开启是通过INT_LVDS_VDDEN和APU_DIGON,图纸上R18电阻未装,说明只要INT_LVDS_VDDEN开启就够了。可此处测得为0V

INT_LVDS_VDDEN是由U3发出来的,这里就觉得奇怪了,通常屏的开启信号都是由APU和显卡发出可这机子的架构去却不是。不管了先查一下U3的供电都有没有。测得全有,难道是U3损坏,要发芯片了,这芯片应该是没有的。

为了保险拆下屏测下有问题没有,结果屏在别的机子上OK。换回原屏就还是一样情况,由此说来U3应该是好的,问题可能是屏的问题。测试INT_EDIDCLK和INT_EDIDDAT点的亮的有上下波形,应该是读屏的。在换下来的屏找到一个屏码片,换上试机OK。总结原因应该是INT_EDIDCLK和INT_EDIDDAT没有识别到屏,码片出错。故障有点怪,还好点了下屏,不然芯片白发了。

网友:
刷下码片应该可以

网友:
码片问题吧

网友A:
  把原来那个屏的码片坼过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原来那个屏的码片坼过来看看

试了不行啊,码片问题

网友B:
维修有时候纯理论的东西修不了,有时加焊下显卡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有时候纯理论的东西修不了,有时加焊下显卡会好

这个根本就是是显卡问题也焊显卡吗,那不是乱来

网友:
换屏一试全知

网友:
换屏和屏线试试

网友:
屏的码片也容易坏的。

网友:
我发的是经验不是求助,还换这换那啊,看清没呀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很多,多为显卡没有输出开启信号,都是干显卡,有好的,还有美好的,屏到时没遇到,下次显卡不好的情况就换个屏试试。谢谢楼主的经验。

网友:
高手啊,正好要

网友:
显卡,屏,屏线,电路都有可能引起这个故障

网友:
写个码片试试

网友:
楼主不换屏吗?

网友:
修了没是什么问题

网友:
学习了,我以前也遇到过,换回原屏又好了

网友:
.....................没搞清楚状况啊

网友:
以前dell电脑有换过码片

网友:
换屏行不行呀

网友:
是码片本身(硬件)还是软件故障?

网友C:
“为了保险拆下屏测下有问题没有,结果屏在别的机子上OK。换回原屏就还是一样情况”
这句话实在没有看明白,你是在故障机上换了其它的屏测试是可以显示的,还是将故障机的屏换到其它机子上是不可以显示的。

网友:
外接没显示一般先考虑屏和屏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了保险拆下屏测下有问题没有,结果屏在别的机子上OK。换回原屏就还是一样情况”
这句话实在没有看明白 ...

原机屏在别的机子上是可以显示的,在自己的机子上没反应

网友:
说的不明不白的,你原来的屏幕在其他机器上可以正常显示,还是换的新屏幕在机器上点不亮需要刷吗片?

网友:
屏可以点亮,应该不关屏的事呀,这维修思路,跟不上呀,楼主高手

网友:
换新屏能亮吗?

网友:
这么怪的问题

网友:
那你换别得屏可以点亮吗?

网友:
学习了  下次碰到按你的来

网友:
求  指教   什么是码片  在液晶平上面吗?   还有这个码片怎么刷写

网友:
怎么没有实物图啊??我想看看  码片

网友:
今天也遇到同样的,不过运气没你那么好,我又只有等我的转换芯片了,哎,一个月顺丰运费都遭不住了

网友:
楼主说是客户屏的码片坏了吗,换了块其它屏上码片好了吗,是这样解决的吗

网友:
"为了保险拆下屏测下有问题没有,结果屏在别的机子上OK。换回原屏就还是一样情况,由此说来U3应该是好的,问题可能是屏的问题"。r的确没看懂。

网友:
你要是有刷码片的机子 刷下码片程序 也许就秒杀了

在维修中确实有一小部分是屏码片的故障  (不多0)

网友:
是说换了一个屏码片?

网友:
没遇到这种情况,进来又学了一招,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
换屏可以啊

网友:
换屏可以啊,原屏就不行

网友:
有没有PANEL ID

网友:
很多这种 情况都是插下屏线就OK了

网友D:
这种问题很常见的,用示波器打下波型判断是否读到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问题很常见的,用示波器打下波型判断是否读到屏

没有读到屏,所以LCDVCC没开启

网友:
码片资料丢失,重刷OK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经验让我们这些小白学习

网友:
多谢版主分享经验让我们这些小白学习

网友:
多谢分享经验让我们这些小白学习

网友:
为了保险拆下屏测下有问题没有,结果屏在别的机子上OK。换回原屏就还是一样情况,由此说来U3应该是好的,问题可能是屏的问题。这句逻辑上有点问题。

网友E:
我现在遇到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遇到就是这个问题,,

那就直接修啊

网友:
不错,要是我,估计就给他换屏

网友:
维修的分析要有理有据不然就要多做无用功,还有可能把故障扩大

网友:
百分百OK,亮机备份的

网友:
屏码片坏的少也,屏码坏的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