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520摄像头拍照问题

楼主(2015-05-06):
机型:戴尔5520
故障:摄像头用系统自带的ECap软件拍出来的照片是花的,美图拍出来OK。
机器QQ视频之类的都没问题,就是系统软件拍出来的照片是花的。换过系统和摄像头。

网友A:
美图拍出来OK???
那就是软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美图拍出来OK???
那就是软件问题……

麻烦给一下解决方案

网友B:
根据多年的临床经验发现,这个可能,大概,或者,也许,估计,应该,绝对不会是硬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多年的临床经验发现,这个可能,大概,或者,也许,估计,应该,绝对不会是硬件问题

真想搞死你

网友C:
美图没事那就用美图呗 这肯定是软件的问题呗

网友D:
就是软件问题。

网友E:
答案就是,戴尔出场时候不带摄像头软件,你还没图用吧,这个软件都是做系统带的~删了就好了

网友:
重装系统呗

网友F:
是不是设置的事?问一下DELL客服吧

网友G:
用官方驱动就ok

网友H:
应该软件问题吧,可以换官方的驱动试试吗?最好所有驱动都打官方的试试。

网友:
更新下官方驱动

网友:
驱动没装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美图没事那就用美图呗 这肯定是软件的问题呗

假如你是客户,你就能这样善罢甘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软件问题。

都是这么认为,想找一下解决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E:
答案就是,戴尔出场时候不带摄像头软件,你还没图用吧,这个软件都是做系统带的~删了就好了

你这种说法是成立的,可以采取

网友:
重新换个软件

网友:
win7 32位、win7 64位、win8都试过了,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设置的事?问一下DELL客服吧

戴尔售后没有解决方案。已经联系过了

网友:
摄像头添加工具试了好几个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官方驱动就ok

官方是没有驱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应该软件问题吧,可以换官方的驱动试试吗?最好所有驱动都打官方的试试。

确实是软件问题,可是官网不提供摄像头驱动

网友:
官方不提供摄像头驱动

网友:
个人认为驱动是OK的,因为装了N遍系统和驱动恶

网友:
引用 网友I:
驱动。。。。。。。

驱动应该是OK 的,尝试过N多了

网友J:
狼哥我来帮你解决
戴尔的摄像头都是需要安装专门的驱动,然后才能开启的。而官方驱动界面不提供这个 怎么办呢 自有办法
摄像头需要安装工具才可以连接,webcam central需要登陆戴尔这个链接 https://smartsource.dell.com/Web ... Url=/Web/Login.aspx  注册并下载 不能使用其他非dell的机器注册   注册后 就可以下载厂时自带的程序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狼哥我来帮你解决
戴尔的摄像头都是需要安装专门的驱动,然后才能开启的。而官方驱动界面不提供这个 怎么 ...

明天到店里我试试。我对你的回答抱很大的希望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明天到店里我试试。我对你的回答抱很大的希望

放心吧 百分之99的把握

网友:
很有可能是软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狼哥我来帮你解决
戴尔的摄像头都是需要安装专门的驱动,然后才能开启的。而官方驱动界面不提供这个 怎么 ...

回答得太专业了,很认真

网友L:
是不是驱动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L:
是不是驱动问题呀

可以这么说、但是找不到合适的驱动。

网友M:
到官网上下载个摄像头驱动试试把

网友N:
从戴尔官网下个驱动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M:
到官网上下载个摄像头驱动试试把

官网不提供摄像头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N:
从戴尔官网下个驱动试试看

官网不提供软件

网友:
把那个 不能用的软件下了,只用能用的,客户不管那么多只要他能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