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6A联想的

楼主(2015-05-06):
E46A联想的   客户送来  开机  电流 0.7--1.1  1.3  1.2-1.4   电流不动   刚开始 放电就开机  能点亮    之后装完就亮机,反复2次   都这样     后来发现  断开9针COM口   机器能点亮  然后试机  没问题     仔细发现电源口小板 有个多脚的芯片有点焦    没修  刚好有台维修的机子  倒换一下OK    其实把主板到连接COM口的连接线拔掉即可

网友(2015-10-30):
com口。。。。这是新机器还是老机器老机器是多老的机器竟然带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