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 大板 代码60 4F 求助

楼主(2015-05-06):
华硕P8H61 RV3.0 大板,刚开始主板跑代码3b 55,测量发现 VCCSA电压偏低,只有0.8几左右 而这个板VCCSA由VCCIO转换过来,VCCIO只有0.9左右,好板测得是要1.05V,有电源芯片RT8120D控制,换芯片无效,最后换了6脚FB上的一个电阻 才正常, 以为板子好了,结果代码跑到60 4F 就不动了,感觉像是死机了,点复位开关也没反应了,求助

补充内容 (2015-5-7 09:20):
板子,修好了, 最后做了桥 正常了

网友:
刷BIOS会好

网友:
刷过了,现在跳过60 4F 变成62 61了,就是不显,显卡在另外一样的板子上是有显示的, 这个主板是没有集显的,问题应该是出在显卡方面, 难道桥有问题?

网友:
跑不完马,先刷BIOS,不行,外设一个一个拆呗,不行就换IO  再不行 最后干桥

网友:
怎么感觉好像是没插显卡引起的代码? 你插个显卡试试? 如果不行刷个BIOS看看。H61的大板好多不插显卡就卡代码的!!!

网友:
现在的PCH不是那么容易虚焊的吧?

网友:
跑码卡不能全信,现在好多H61就是虚拟跑码。弄个蜂鸣试试,有可能是不跑码的。

网友:
bios问题哦

网友:
手上有个开机跑55的

网友:
太难搞了  手上一台 跟楼主一样情况 跑到4F 刷了BIOS 跑到60 6a  但是没有显示  PCH焊了 还是个叼样

网友:
写BIOS会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