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TIHINKPAD L440 报警

楼主(2015-05-06):
联想 TIHINKPAD L440 报警:滴滴滴滴滴   滴滴滴滴滴          滴滴滴滴滴   滴滴滴滴滴 ,  换过内存、coms放过电,也是一样,不插内存也是一样, 电压齐全, 裸板测 电流有跳变    0.62 中间停7秒左右 0.84 -0.88-0.82 停5秒左右 停在0.94。不插内存电流0.61中间停7秒左右停在0.68。 怀疑cPU或显卡坏, 没有CPU试, 显卡全是胶 没敢动, EC上面也有胶,   越来越难修了, 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有遇到过的同种情况解决的吗?

补充内容 (2015-5-7 10:59):
已解决:刷BIOS 就可以了,不要随便做显卡,不然故障就扩大了

补充内容 (2015-5-7 11:03):
怎么样才能把标题改成已解决呢?

网友:
你说的太简单了.....  你上不上内存都是那几声报警? 如果是的话那你还是继续查下内存的条件吧  要是不是的话  你看下电流是否有跑马的迹象

网友:
不插内存也是一样  电压齐全  电流有跳变    0.62 中间停7秒左右 0.84 -0.88-0.82 停5秒左右 停在0.94 怀疑cPU或显卡 没有CPU试 显卡全是胶 没敢动, EC上面也有胶   越来越难修了, 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有遇到过的同种情况解决的吗?

网友A:
过5秒到0.94那是因为温度引起的,看起来像是不跑码吧,,

网友:
你刷过BIOS吗 建议试试

网友:
加焊显卡。。

网友B:
这个机器刷bios能好!

网友:
以前 遇到联想键盘坏的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5秒到0.94那是因为温度引起的,看起来像是不跑码吧,,

如果是温度引起的 ,那0.84-0.88-0.82 就不像了,再说如果不加内存 一点没跳变

网友:
刷BIOS能解决多种问题,不管它是集成还是独立

网友:
显卡是带胶的,不到万不得以 是不要随便乱做,不然会扩大故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刷bios能好!

是的,开始我也怀疑过 客户说以前在保内CPU换过,我拆开发现CPU上面没有硅脂,只考虑CPU和显卡了,把BIOS忽略了,现在想想以前修的E49 就是BIOS坏了,报警  找个BIOS 刷了  果然能好

网友C:
现在把亮机的BIOS 放上   方便大家维修

think-L440-los-1 rj45-12864-1-bf测试OK.rar

I5 4代CPU 独力显卡

网友:
怎么才能把标题改成已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把亮机的BIOS 放上   方便大家维修

我的版号为何是 12289-1m 呢 显卡是N14M-GE-S-A2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把亮机的BIOS 放上   方便大家维修

找不到资料啊, 还有个集显的版号也不一样,唉 尝试下吧

网友:
我的刷上去 0.6 不动

网友:
屏线问题吧??

网友:
在实际中那里有那么多刷BIOS好的哟。这机显卡是通病

网友:
我觉得还是先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