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尼MBX-250集成 I3二代 HM65桥 BIOS

楼主(2015-05-06):
求索尼MBX-250集成 I3二代 HM65 BIOS,论坛上很多是独立或者是集成HM67的BIOS,刷了很多无果,现在可以开机,到滚动条掉电

网友A:
和你一样的一台  只是不开机 也求 HM65 集显的BIOS  论坛的 都没说清楚 或是 HM67  或 独显 悲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你一样的一台  只是不开机 也求 HM65 集显的BIOS  论坛的 都没说清楚 或是 HM67  或 独显 悲剧

是啊,都没找到,淘宝都是HM67的,不过这机子刷HM67的BIOS可以开机的,如果开不了那可能是别的地方还有问题

网友:
我手里的这台也是 mbx250集显的机器  不开机

网友(2015-07-06):
掉电弄好没有,是不是BIOS问题,我手上有台也是掉电,第一次开机可以进系统,一会就会掉电,之后开不了几,断电一会就可以开机点亮

网友:
是不是南桥,

网友(2015-08-06):
我的现在 是卡滚动条  刷了俩个67的都不行  找不到65的

网友(2015-09-24):
我有个 是不开机  没有触发  也在找这个BIOS 是HM65  集成的

网友:
集成的,HM65不触发,打算找个BIOS刷,我也找一圈了,没看到这个,看到楼主的评论说是HM67的可以亮?

网友(2015-11-12):
求大神给资料

网友:
谁有mbx-250  集成显卡bios  发一个啊  急用 谢谢

网友:
有这资料吗,坐等BIOS

网友(2015-12-23):
SONY的这本子,额
遇到几个进系统掉电的(1-2分钟就掉电),换南桥的,结果暴烫(应该还要刷BIOS)真受不了

网友:
一般换H65就要刷了

网友:
滚动条掉电一般不是bios问题吧

网友(2017-09-17):
有没有什么通病啊这款机器我的也是掉电 无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