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36SD 不触发

楼主(2015-05-06):
有点怪 华硕U36SD 上COMS电池不能触发 不上就能触发 刷过BIOS 应该还是触发电路的问题吧 你们认为呢

网友:
查下 EC的基本条件吧 比如AC_IN_OC#

网友:
待机条件满足没

网友:
查RTC电路,不上CMOS电池就可以加电。

网友:
好啦 不要被表面的假象所迷惑 就是开关那条线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