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29有CPU供电无复位维修一小例(看官,给点分吧)

楼主(2015-05-06):
BIOS那么多积分那么少,想下下都难。发个小贴赚点积分去下BIOS
故障MS-7525不跑马,
过程,1,测各路供电正常,PCI1A14脚无时针,只有0.1v复位灯常亮,,时序都知道时针不正常不会产生复位,测时针芯片的工作条件,供电和14.318正常。没有开启电压(vrm-pgd)
查图看了下VRM-PGD的来源 是有CPU电源管理芯片在供电正常的情况下发出VRM_GD,在经过两个3极管子产生而来。3.测CPU电源管理芯片37脚已经有高电平1.1V。这说明问题已经可以确定在VRM_GD转换成VRM_PGD 这块了。
4,测q44b极有1v,c极无电压 在测cj极电压的上啦电阻的另一头有5V,最终确定为上啦电阻坏,跟换OK 跑马。

网友:
楼主干嘛非要把时钟打成时针,看着别扭

网友:
错别字太多了,这让新手情何以堪呢???????????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不愧是实地学员啊。下次打完字后复查一下,减少错别字就更好了。

网友:
期待楼主再次分享维修案例

网友A:
楼主的案例还有没,在发一些

网友:
Q44 在正常情况下,C级电压是被本身高电平导通拉低的.这样后面相连Q45才会处于截止状态,不会拉低VRM_PGD 信号电压.

网友:
很不错的思路,希望以后能够多发帖帮助我们这些新手

网友:
HP的这种品牌机收费可以高一点啊,不管是送修客户还是同行,同行50  送修1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案例还有没,在发一些

有啊 ,之前有发笔记本也有台式机的,请关注我吧

网友:
是哪个上拉电阻?楼主能说下编号吗?

网友:
借LZ的贴,我也赚点分吧!电路图给你们求收藏,求分

网友:
楼主不错。。。图纸加思路

网友:
怎么有这么多人修台式机的主板了

网友:
很好    很好

网友:
一看直接就明白了,没有图纸就是黑夜啊

网友(2016-09-19):
现在修板不赚钱,还不如换赚的快。不过到可以练练技术。可惜电脑形式不如手机了。

网友:
打错的地方太多,看着太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