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屏幕下半边白屏还由亮转暗,都说是玻璃屏坏了,来帮忙看看吧

楼主(2015-05-06):
屏幕白屏刚开始是亮的慢慢就变暗了~

网友:
新人求助啊~

网友:
应该是屏幕坏了  没什么修法

网友:
可是肯定是屏坏掉了。直接还给客户吧。一定 要修直接买个二手的吧。会很便宜的!

网友:
屏坏了是事实

网友:
先查查逻辑电路吧

网友:
屏没有破。但屏确实坏了

网友A:
其实屏体没坏,坏的是逻辑板与软排上的芯片,但一般人修不了。

网友:
这种故障要进工厂,一般人修不了了,还给人家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屏体没坏,坏的是逻辑板与软排上的芯片,但一般人修不了。

逻辑板不能直接换一个新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逻辑板不能直接换一个新的吗

屏后面的长条板一般都叫逻辑板吧

网友:
屏坏了.报下屏的型号

网友:
屏坏了,没有设备就放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逻辑板不能直接换一个新的吗

换不了,没那设备,有时就是有设备,也不见得能找到一样的逻辑板。

网友:
列驱动IC问题

网友:
肯定是屏坏,不用折腾。

网友:
换套板子 试试

   应该是  屏坏了

网友:
的确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