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版号 K43SVrev2.2 时开时不开维修

楼主(2015-05-06):
好久没发帖子,刚新开店一个月,接到一台 ASUS K43S的机器 客户说开一会掉电, 再开开不了,测试的却是这样的, 心中暗喜以为是温度高引起的保护,机器I5的 发热量当然大了,说主板有问题,报价,打发客户走了,说明天才可以取机,先清尘,的确够脏的里面,风扇堵住了,弄完装起来测试 还是掉电, 都没注意到怎么掉的 , 再开就开不了 ,按开关电源灯亮 ,开关灯亮 机器不上电,❤想麻烦了  这钱不好赚啊,反复测试还是不开机, 冷了一会 突然开了, 奇怪, 难道是南桥的晶振问题 换一个还是依旧,看到有加焊过的痕迹,热机时开时不开, 去群里面求助 ,问道这是南桥没工作, 就重点测南桥的几个信号,图纸只有N73SV,可以对上一部分,+VCC_RTC 3D3正常,分别过2个20K电阻,一组是RTCRST# 那一组是SRTCRST# ,RTCRST#这组电压只有2.1V 奇怪怎么拉低了 不会是桥坏了吧,看图纸3.3有过电容 电阻,去群里问了半天, 没人愿意献出点位,算了 我用电刷子接上JRST2001 这个点在内存槽那里 可以看到,用铁刷子 在南桥周围刷 表响了, 看到了 电容 电阻在一排 ,拆了电容 ,电压恢复到3.3,  ,找到其他板子相同的RTC电路的电容,装回测试开机, 反复测试开机 没有出现 不上电,装机测试 。。。。。温度压力测试 I5的U温度的却高 80度了  这种问题以前在群里好多人都遇到了 ,不知道是怎么解决的, 都是按开关 电源灯亮 开关灯亮, 电流不变!希望给大家带来帮助!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吧,我上次遇到一台HP516同行的说有可以开机,我试过按开机键6次5次可以开机。一次不能开机,拆了裸版,结果不能正常开机。加焊北桥没用,是AMD的芯片组,最后加焊显卡好了,可以正常开机反复测试都没问题,但有一个问题是温度高一般打开一个网页都75C了,最后没有收钱。笔记本也笔记本旧了,是同行的怕出问题。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
ASUS的这板子 没有图纸 修起来确实不好修

网友:
RTCRST电压不对是不行的

网友:
哥顶死你  你如果再发个图  就更完美了

网友:
请教一下电刷子是什么东东,大概能知道你写的啥,虽然没图。当然,有图更完美

网友:
跑电路的小铜刷,淘宝上几块钱一个,没点位用来跑电路还是好用

网友:
嗯 ,小刷子 好用, 很多人都测的RTC电路的时候 没有测到这个过电阻后的点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