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450笔记本

楼主(2015-05-06):
问下,不开机,通电cpu和显卡均无电压,该笔记本CPU焊死的,断电时用万用表量得CPU旁边的大电容正向和反向的电阻均为0.7欧左右,是不是代表cpu已经挂了呢,该怎么判断

网友:
可以吧cpu放到其他电脑上试一下,

网友:
因为焊死的,不方便拆下来,所以想确定是否是cpu坏了

网友:
应该没挂。

网友:
这个阻值可能是正常的,你量下cpu上面的电容

网友:
CPU这阻值是正常的,你在查查其它地方吧

网友:
一般CPU吧不爱坏的

网友:
应该是45欧姆  坏了  这cpu容易短路   我 有给 待机3.3在里面

网友:
妈的 这机器我遇到2台过保的 都是cpu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