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独显改集显成功一例!

楼主(2015-05-06):
HP  G4  二代CPU  HM65 芯片组,ATI独显!亮机图

维修图

相信大家已经看出来是如何维修的了!嘿嘿!

网友A:
有些主板是可以拆掉或者翘起供电电感就能改成集显。这是最简单的,还有一些就很麻烦啦,需要改动很多地方。也欢迎大家尝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主板是可以拆掉或者翘起供电电感就能改成集显。这是最简单的,还有一些就很麻烦啦,需要改动很多地方。 ...

同意,支持

网友:
图片不是很清晰,望楼主赐教。

网友:
这个一般几系列的可以改啊,我下次也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主板是可以拆掉或者翘起供电电感就能改成集显。这是最简单的,还有一些就很麻烦啦,需要改动很多地方。 ...

还是版主好

网友:
简单还好,

网友:
把电感拿掉就这样?

网友:
看出来了,断开电感就可以了是吧
正好有一台要改集显 哈哈

网友:
正好有个,不过显卡的!

网友:
就是电感拿掉就行了?

网友:
断开独显供电电感就可以了!

网友:
独显改集显。。。不错的贴,,学习。。

网友:
学习经验了  下次试试

网友:
想步行通啊,碰哟们

网友:
楼主是折了独立显卡吧?

网友:
这也太简单了。有的机器可不是这么简单呀

网友:
做的故障一般可以看出来但是还要分析下

网友:
呵呵这样不就可以提高技术跟经验嘛~

网友:
我该国dv3的 可以改

网友:
上次一个联想,集显管子烧了,然后去掉电感,单用独显

网友:
请问一下,你拆掉电感,那芯片的PG信号怎么发出来,???

网友:
这都可以改呀。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