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生常谈,B470烧铁壳MOS 管,小手术大改造

楼主(2015-05-06):
来张靓照

补充内容 (2015-5-7 15:50):
原机烧坏cpu核显,铁皮mos管。换了一套从电源芯片mos上下管,结果当天就不行了。又换了原装铁皮管,开机有点卡,过会死机。再开机不显示了,加焊上管亮机。果断代换,测试几天正常、温度很好,以上开机电流仅供参考

网友A:
什么意思   裸板能亮   装起来不亮?

网友B:
好像只有用原装的才行,改装的散热不好,用不了多久

网友:
这机器我换的是原装的,周围330电容换的都是全新的,竟然还是不稳定,可郁闷了,CPU又挂了,希望楼主运气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只有用原装的才行,改装的散热不好,用不了多久

估计用不多久就回来了,如果不回来,可能就是客户感觉修的不行,换家修了,我换的都是全新原装的,都能返修,真是运气不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   裸板能亮   装起来不亮?

前面几张图片是从那片主板上的位置拆的MOS管,拆到这里来的,两个板子不一样,他的意思可能是说用CPU的上管代换的

网友:
这样换,楼主有没有测试过稳定吗

网友:
视频看了 不知道看过的明白了吗 :?

视频发帖 要是有更清晰的说明就好了

网友D:
最好多堆点焊 用来散热 这样估计效果会好点 你那种的估计用不了多久就象6楼那样连CPU一起烧了

网友:
我只看到第一张图片写着  不动群众一针一线  好同志

网友E:
鲁大师压个一分钟  再去摸下那个上管试试

网友:
视频看不明白,再有就是这样子改,似乎散热不够啊,会不会还是容易烧。

网友:
我都不敢改了烧坏一个CPU了

网友:
应该用不了多久吧,还容易返修的

网友F:
看不出来哪里大改造了。。。  不就改了个MOS管子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前面几张图片是从那片主板上的位置拆的MOS管,拆到这里来的,两个板子不一样,他的意思可能是说用CPU的上 ...

是的,代换的上管。温度还行,测试了几天没问题。收费270(换的i3-2350m也是270,一共540),未说明保修期,如短时间损坏,定会回来(花了不少钱),回来后再研究研究这板子能不能只用独显(他的核显坏了的cpu还在我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好多堆点焊 用来散热 这样估计效果会好点 你那种的估计用不了多久就象6楼那样连CPU一起烧了

恩,管子下面很多焊锡。忘了弄个硅胶垫挤在c壳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鲁大师压个一分钟  再去摸下那个上管试试

温度还好,放了好几天电视剧,就是cpu温度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   裸板能亮   装起来不亮?

换的铁皮管子,不稳定,后来改装的。。。。视频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不出来哪里大改造了。。。  不就改了个MOS管子么。。

小手术//、只是看人家改的太麻烦,感觉无需那么大的改动

网友H:
这个本修了是不是不稳定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这个本修了是不是不稳定啊

ai刚才收到一台  Lenovo v370也是铁皮管子坏了

网友:
改的话比较麻烦,楼主改的很清秀美观啊。看起来。

网友:
CPU居然没挂,我接的B470  V470修好U基本挂

网友I:
这样改不美观而且费时,一个龟壳才2.5元

网友:
楼主这么大胆的冒险精神应该给予表扬

网友:
ban zhu这么大胆的冒险精神应该给予表扬

网友:
这么大胆的冒险精神应该给予表扬

网友:
几个b460和b470都是这个问题    只换好一片  其他都换板子了

网友J:
没看明白,干嘛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样改不美观而且费时,一个龟壳才2.5元

是的啊,为什么要改,简直没搞懂

网友G:
引用 网友J:
没看明白,干嘛改呢

原装的烧了好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的,代换的上管。温度还行,测试了几天没问题。收费270(换的i3-2350m也是270,一共540),未说明保修 ...

呵呵,情况一样,我的也是换了CPU用了一个多月,现在CPU又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原装的烧了好几次。。。。!!!

问题找到了吗,为什么烧呀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原装的烧了好几次。。。。!!!

问题找到了吗,为什么烧呀,是不是你没焊接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问题找到了吗,为什么烧呀,是不是你没焊接好

焊接一般是过关的

网友:
改装的散热不好怎么说

网友:
一般碰到这种都是换铁壳。。 怕改的不稳定。

网友:
修过着机器 但是没有改过  都是买新的直接代换

网友K:
是不是买的铁壳管都不是一级品啊,要不就是哪有轻微的漏电,如果可能,测一下这路的电流吧,记个标准电流,大家参考研究

网友G:
引用 网友K:
是不是买的铁壳管都不是一级品啊,要不就是哪有轻微的漏电,如果可能,测一下这路的电流吧,记个标准电流, ...

应该有轻微漏电吧当时集显供电PL4401电感后端有短路,拆下很多电容还短路,烧机没有明显发烫的地方,烧了一会,电感对地阻值400多,正常了吧。至今纳闷是哪个元件坏了。。。请教下这个电流如何测量,记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应该有轻微漏电吧当时集显供电PL4401电感后端有短路,拆下很多电容还短路,烧机没有明显发烫的地方,烧 ...

一般笔记本用的可调电源都可以看到的是整机的电流,但是每一个支路的电流怎么测量呢,我修本本是不太懂的,但是我知道以前维修大鼓包的老电视,要测量电流的时候,是万用表串在线路里,方法是把所测的电路断开,(割断线路或者把一个元件引脚脱离电路板),万用表放在电流档,万用表的两个表笔分别接(或者焊接)在所断开的两个点上,也就是万用表串在电路里,测电流是应该串联在电路里,
        但是,笔记本的覆铜板线路很细,断开也似乎也不好接,找断开的位置不好找,只能把元器件的一个脚焊开,所以我想现在的这样的测支路电流的维修方法很少见。
         然而想测支路的电流总会找到合适的断开点的,这也是现今疑难杂症可以考虑的维修方法,取得测量数据后,以后对比参考就省事多了

网友:
楼主这样干还会出问题

网友:
会不稳定吧

网友:
今天刚修了一台,烧了两个管子

网友L:
一个月、、  后没问题的话 就成功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L:
一个月、、  后没问题的话 就成功了!

今晚回来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G:
今晚回来了。。。。

网上 貌似都没人讲 怎么个长久法。。老爱烧cpu!

网友:
引用 网友G:
ai刚才收到一台  Lenovo v370也是铁皮管子坏了

这个管子坏了,换后稳定吗?

网友:
该场馆也不知道稳定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L:
网上 貌似都没人讲 怎么个长久法。。老爱烧cpu!

已经拆供电芯片,管子。接到1.05vtt上面了

网友M:
我只看到第一张图片写着  不动群众一针一线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只看到第一张图片写着  不动群众一针一线

呵呵,本着能少改动就少动的原则,,,,

网友:
不过老是烧CPU 的核显的话,最好把上下管和CPU 的供电芯片都换了!

网友:
上次改了一个inter的 ,改的时候可以选一个小一点的那种mos管 ,装上去量好了才能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