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正儿八经的修出CPU 集显供电

楼主(2015-05-06):
拿到一个 HP  G4二修板 说是 南桥烧了个洞 换上南桥说是不出cpu集显供电,测量各路电感看看有没有短路,没有短路。插上电待机0.028正常,正常加电 电流跑到0.65左右不动,测各路电压看看有没有,1.5v 1.05 1.8  0.85都有正常  测cpu供电1.05v正常,测cpu集显供电没有  还有显卡供电没有,这款机器不知道是先出集显供电还是先出显卡供电 显卡供电的开启信号是px_mode  来自px_en 但这个信号来自显卡 难道是显卡自身开启自己的供电 没有搞明白  先判断一下看看这个显卡供电芯片有没有坏吧  把它的开启信号强制拉到3.3电压0.9出来了  看来芯片是没有坏 ,我在论坛上看到饼哥发的一个贴说是有些机器是先跑码在出显卡供电的可能这款机器就是吧,还是修集显供电吧  哎  头晕  按照时序测sys_pwrok 3.3  ec_pwrok3.3正常-DDR3_DRAMRST#  1.5正常  下面就cpurst#测是0.3 好像是偏低查来源好像是pltrst分压过来的 测 pltrst#只有1.1v  看来就是复位出问题了啊 看复位连得那些原件 开始拆  先拆网卡  拆完不是  哎拆声卡 拆完加电  嘿 电流 一路上跑  亮机 。有了这次维修经验下次遇到不出集显供电的就知道怎么修了  嘻嘻

hpg4 广达R13.pdf

网友:
小伙子不错,继续加油

网友:
继续加油,有前途

网友:
这个经验下回碰到不会挠头了

网友:
其实这个集显供电还有多种可能性   不能把这套往后照搬

网友:
有种修主板的感觉,一路狂拆,遇山开山逢水架桥

网友:
不错,一往无前,不过我还是建议能不拆就不拆,不能断开的就割线,拆拆装装的搞的麻烦

网友:
楼主技术很牛x

网友:
集显供电躲在CPU工作 过了内存之后产生

你机器亮了这板子的时序明白了吧

网友:
修的不错,下次遇到这种故障 就有思路 了

网友:
懂时序修起来就是快啊!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
我只想说  把南桥都烧了个洞   这么犀利啊

网友:
虽然不出集显电压的原因不止一个,但楼主分享了其中之一,维修者也就多了一个经验,谢谢啊。

网友:
平台复位被拉低    无集显供电

网友:
南桥坏应该也是声卡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