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总是遇到加电不显的板子,真烦,都无从下手!

楼主(2015-05-06):
最近遇到的板子都是电流加到0.8,0.9,不显,查供电,时钟,复位都有,CPU复位也有,刷BIOS也没用,换显卡也不行,该换的都换了还是不行,最近总是遇到这些板子,恨死了,软启动咋就这么难修啊!有什么诀窍吗?各位推荐下可以吗?店里老板的示波器就是一垃圾,十年前的烂货测什么都乱跳,一点都看不懂,大神们你们遇到加电不显首先怎么修啊?给小白们留个活路,具体要查哪些信号?正常开机时是都是什么电平,是干什么的,说话只说一半的人就免开尊口了,那等于没说,还不如不说呢,先谢过了!

网友:
是不是没有内核供电 cpu的集显

网友A:
思路很好,路过,学习了

句容诚信电脑 -6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很好,路过,学习了

我晕,哥们你这是严重灌水的节奏啊,你看下标题好不好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没有示波器修这类确实不太好判断。

网友:
说下示波器的问题  要是你觉得需要一个示波器 测试 那就和老板说下 换个

毕竟你的出发点是为了店里多修好几个本子 一般老板还是会同意的

至于系统的纯软启动问题期待系统的解答

网友:
象这样的机器 先量编所有电压正常 电路正常  刷BIOS不行 在把桥也做一编不行 换板行啦 硬修浪费时间 还没换板来得快

网友B:
软启动 前面涉及的问题 不是一句两句能说得清楚的  最起码的主供电  二级供电 PG好信号  是要查的  这些过了 就是复位了   复位有了  新板子就直接LPC   BIOS了   再就内存SMBUS   和内存的供电 时钟  复位  再就显卡的工作条件    再就EDID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软启动 前面涉及的问题 不是一句两句能说得清楚的  最起码的主供电  二级供电 PG好信号  是要查的  这些过 ...

弱智的问一下版主EDID是什么信号?

网友:
要不要先看看桥 显卡

网友:
供电都正常 一般就刷BIOS 换换U不行一般都修不好

网友:
z自己研究,出来吧!夜就是大师

网友:
给你们老板建议一下,换一台,实在不行,自己买一台,以后走了,处理二手,或者自己带走。老板都这么抠,你也抠。做我们这行的,仪器得精,修起来才如鱼得水,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弱智的问一下版主EDID是什么信号?

EDID  显卡读屏的信号。 基本到这部机器都要亮机了

网友:
搞台示波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弱智的问一下版主EDID是什么信号?

EDID是显卡发出去读取屏幕信息的信号  读到屏后 就亮机了

网友:
不跑码的机子不好弄哟,我也是有几台在手上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弱智的问一下版主EDID是什么信号?

读屏的信号,有这个信号基本可以认为亮机

网友:
基本到这个份上  就考虑换版吧   我一般遇到这种情况  就检查检查外设   然后也没有什么头绪  硬修 人会出问题的  哎

网友:
就不能换个好点的么?老板人品差。我也遇到过不少,难搞。有时仅仅是一个小电容电阻什么的。

网友:
帮你顶下 看看有没有高手可以帮助你

网友:
我也不喜欢修这个问题 不过这两天遇到一ACER的机子 上电1.08无跳变 无从下手刷过几个BIOS无果 后来量每个电感电压 发现显卡电压没有 ,断电量阻值为0 显卡短路 换了个显卡 上电还是一样,但是电压已经出来了,然后我再刷个BIOS 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