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个问题

楼主(2015-05-06):
打开本地安全策略提示:您没有权限执行此操作,拒绝访问

网友:
先排除下是否是comodo的D+规则或自动入沙限制了:1、将D+的防护级别调到禁用;2、sandbox安全级别调为禁用。然后用管理员身份运行secpol.msc,看是否成功。
如果确定是comodo限制了,针对c:\windows\system32\mmc.exe程序建立相应规则或直接信任,尤其是对C:\Windows\System32\GroupPolicy\gpt.ini的操作需要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