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网格,是逻辑板的问题么?

楼主(2015-05-06):
请问有台auo 27的显示器显示网格,显示不够细腻,测量电压都正常,请问是逻辑板的问题么?

网友A:
看是不是屏线的问题导致的

网友:
最好是上个图上来看看具体情况

网友:
楼主拍个故障图看下

网友:
   是不是  屏线没  插好 哦

网友:
显示的故障是这样的,就是有些小方格,麻烦高手给看下,谢谢了

网友:
屏幕坏了把

网友:
上传了张照片,麻烦给看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是不是屏线的问题导致的

不是屏线导致的,换屏线试了,上传照片了,麻烦给看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屏线导致的,换屏线试了,上传照片了,麻烦给看下,谢谢

哪里有小方格?图片上我都看不出啦

网友:
换个通用驱动板看下

网友:
换个驱动板看下,分辨率不对

网友:
是背光纸,背光板坏了吧。

网友:
上个图来看才知道

网友:
看效果还好阿, 没有小方格

网友:
换个驱动试试,应该是分辩率不对,造成的颗粒感.............

网友:
先换条屏线试试看

网友:
个人竟意先刷MCU程序。

网友:
这个是显示器设置问题,你找出说明书按说明设置一下就好了。

网友:
换屏线试试

网友:
我看不出方格啊…

网友:
看不出来啊,要真的太明显的话,要么是屏线的问题,要么是屏上模组的问题,我遇见过就是模组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