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救这板子还有救么? 手工有限

楼主(2015-05-06):
手工有限 解决不了这问题    请问大神这板子还有救么?其他功能一切正常 就是无线没法用

网友:
随便救,刮出来上锡呗

网友A:
你都说了手工有限
那么焊接厉害的还是可以挽救的

你可以尝试下 试试

网友B:
给我搞就有救!~~

网友C: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用问吗,直接飞线啊

网友:
有救,简单,刮开,补线,补好绿油一抹,紫外灯一烤

网友D:
楼主细心些是没有问题的,对自己要自信,自信可以给你带来收获,加油!

网友:
用usb的吧,,新手估计不好干

网友E:
直接换个板子  这个很便宜的

网友F:
这个还是有救的,具体方法楼上也讲了,在此就不重复了

网友:
可飞线搞定,芯片不直接焊在板子上。

网友:
这样的还是可以救的   难度不是太大

网友:
没法救了。。。。

网友:
手工有限  弄不了啊 ,尝试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都说了手工有限
那么焊接厉害的还是可以挽救的

尝试了下 弄不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给我搞就有救!~~

多大把握 行的话给你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用问吗,直接飞线啊

手工有限哦  尝试了下 失败了 连上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细心些是没有问题的,对自己要自信,自信可以给你带来收获,加油!

恩 谢谢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还是有救的,具体方法楼上也讲了,在此就不重复了

恩 方法是都知道   在另一块板子上做实验失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换个板子  这个很便宜的

淘宝上面2000多, I7 的

网友:
哈哈  不客气  都是同行

网友:
苹果的板子把    检查下 那里断线了

网友H:
哦。。。看了上面的方法,我也只能说“楼主 你好”,“楼主 保重”。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多大把握 行的话给你搞

iphone 这么小我都搞,,这个笔记本主板,看起来好大!~~但是我现还在外地!~~

网友I:
手工有限  这钱就要拿给同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手工有限  这钱就要拿给同行了

╮(╯▽╰)╭ 没招 只能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哦。。。看了上面的方法,我也只能说“楼主 你好”,“楼主 保重”。

  当料板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iphone 这么小我都搞,,这个笔记本主板,看起来好大!~~但是我现还在外地!~~

奥, 看看这本的同行能不能搞了

网友:
fei  xian   jiukeyi l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楼主细心些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楼主细心些是没有问题的,

恩   只能慢慢搞了

网友:
叫其他人帮忙搞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