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21r 7声报警

楼主(2015-05-06):
m421r 7声报警, 所有电压都有不跑码,拆掉南桥BIOS 也是7声报警 显卡,北桥加焊都没用,望修好过的指教
显卡

网友:
是Dell的吧

网友:
你换个显卡试一下

网友:
换过个CPU,内存,还不好换北桥试试

网友:
你的是什么芯片组的
在AMD的 DELL中 7声多北桥问题

网友:
换一个显卡试试,多数是显卡坏了

网友:
7声北桥,8声显卡,想都不用想,东搞西搞浪费时间,烤了不行就重植,植了不行就换桥,再不行量量复位都正常,就换板,东搞西搞,浪费时间生意不做了啊,钱不赚了
穿壁引光
同意 哪有那么多加焊就好的 加 重置 换 桥
详情

网友:
7声一般都是北桥 加焊不行就重植 重植还不行就换吧

网友:
和你型号一样,我这个也是7声报警,南北桥在一起的AMD芯片组
,独立显卡也是AMD的,干桥直接好了

网友:
取下来重新植北桥吧

网友(2015-06-18):
楼主修好没有

网友:
查+RTC_CELL有惊喜

网友:
北桥的问题

网友:
压了不好就重指

网友:
刷BIOS 试试

网友:
我的 不报警 拔掉CPU就7声报警 上cpu不报警 电流1.2 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
北桥 屏线 网卡版

网友(2015-07-28):
有修好的吗 我的 也是报警 7声

网友:
开机不报警 拔掉内存报警的 优秀到过没
电流1.0左右

网友:
换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