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苹果4S解ID的方法

楼主(2015-05-06):
求苹果4S解ID的方法
是必须更换字库  基带 硬盘么?

这个3个硬件淘宝都可以买么
需要多少钱

硬解除了更换这3个硬件  还需要别的操作么   ?   如刷系统 ?

网友:
必须更换字库  基带 硬盘,淘宝有卖,很便宜了,要刷系统

网友:
必须换一套才行。

网友:
把这些都换了是不是就肯定行?如果肯定行,那就是技术问题了。

网友A:
硬盘,基带,码片,淘宝有卖,不贵。刷8.3固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盘,基带,码片,淘宝有卖,不贵。刷8.3固件

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跟新手机一样用,邮箱可以重新设置啊

YLL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跟新手机一样用,邮箱可以重新设置啊

是的,从新设置ID

网友:
哦,有能解的吗

网友:
可以买一个折机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