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5-05-06):
键盘所有键都没用,机子拿来是不触发。修好后发现键盘不能用,机子进了点水,D2702腐蚀了。找课换了机子就触发亮机了。键盘接口阻值都打了正常,IO换过了,

网友:
测键盘接口电压啊

网友:
是不是键盘坏了

网友:
1.换个键盘
2.打开一个文本文档,用镊子短接键盘口,
3.SB

网友:
排除键盘自身问题
排除相关影响  最好裸板试下

排除EC BIOS 和线路影响

网友:
键盘判断了吗,先从简单的开始

网友:
换个键盘试试;

网友:
重点就查EC

网友:
4楼的方法很好,但现在这方法没有必要用,明显电路板有漏电,再烘一下吧,否则重刷BIOS吧

网友:
修好了吗 怎么样了是不是键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