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纯净版系统自动锁屏需有密码才能访问

楼主(2015-05-06):
 win7纯净版系统自动锁屏需有密码才能访问 如果你不想让别人随意开启你的电脑,碰到你的个人隐私,你可以对Win7系统设置开机需要密码访问,这样可以进一步保护我们的个人隐私不被侵犯。
  下面,小编给各位Windows7系统用户分享如何设置系统开机自动锁屏功能,即用户必须要有系统账户密码才能登录。
  一、首先在win7系统桌面上,点击开始菜单,然后在开始菜单上打开控制面板。接着在控制面板上选择以小图标为查看方式,再打开“电源选项”。

  二、接着在“电源选项”面板上,点击左侧导航栏中的“选择关闭显示的时间”。接着在“编辑计划设置”界面上,选择关闭显示器的时间,调整完时间后,再点击保存修改按钮即可生效。

  三、最后再退出Win7系统电源选项界面,可以通过左侧窗格中找到“唤醒时需要密码”。然后在Win7系统设置界中勾选“需要密码”再保存。

  通过设置Win7系统电源选项,即可对Win7系统开机设置了锁屏密码,这样其他用户要访问你电脑如果没有密码则无法访问。

网友:
这个板块帖子少 发帖加分

W7的设置 值得学习下

网友(2015-07-26):
这样把你的机器重启了,就进系统了。

网友:
没有技术含量,自动锁屏是没有操作情况下,就算机器有密码,现在都能用工具绕过密码(少数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