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22B150显示器

楼主(2015-05-06):
请教一下,三星S22B150 显示器,版号BN63-07709A左边屏幕背光无光亮,右边正常,把显示器电源关一下再开又正常(不关电脑)出现问题时显示图像正常,以为是接口不良,拆开检查接口良好,各组电压基本正常,有时要好几天才出现一次,求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升压板给他换了

网友:
是不是屏的问题啊,半边无背光,没见过,来个图瞧瞧

网友:
LED的吗?左边可能是一组灯珠提供的背光,线路断线正好造成一边无光。

网友:
恒流板电流比较大容易虚焊

网友A:
这种情况应该是事并左侧背光系统出了问题,要在正常时测一次,出了故障时再测一次,然后对照测量结果。

网友:
屏里面灯珠虚焊,我修过1台

网友:
谢谢各位,我拆开测量电压都很正常,至于灯珠虚焊,我也怀疑,但屏可不好拆开,其中右边有一灯珠已经是暗光,但右边没问题,

网友:
是一体板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应该是事并左侧背光系统出了问题,要在正常时测一次,出了故障时再测一次,然后对照测量结果。

是的,谢谢,我也知道这种情况要测两次,但是只要是把显示器关了后再开就正常,有时是几天都不出问题

网友:
led灯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谢谢,我也知道这种情况要测两次,但是只要是把显示器关了后再开就正常,有时是几天都不出问题

如果是这样只能是对严重怀疑的虚焊的部位加焊了。

网友C:
这种最大的可能就是LED的灯条有虚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最大的可能就是LED的灯条有虚焊了

谢谢,我也有这种怀疑,但是屏不好拆,两铁板扣上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也有这种怀疑,但是屏不好拆,两铁板扣上去的

如果实在感觉难搞,机器又不是很高级的话,就建议给用户说屏本身问题 ,直接换了,现在二手显示器很便宜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实在感觉难搞,机器又不是很高级的话,就建议给用户说屏本身问题 ,直接换了,现在二手显示器很便宜 ...

哈哈,是我自己的,显示屏的效果很好,只用了3年,外表像新的,不想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是我自己的,显示屏的效果很好,只用了3年,外表像新的,不想扔

既然是自己的,那就可以慢慢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