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5K1T装光驱卡在XP滚动条

楼主(2015-05-06):
前几天接到一台进水的索尼PCG5K1T,看看进水不是太严重,只有EC下面的BIOS部分和3V5V后继MOS管的部分进水了,,防止出现意外,先用手机把进水部分拍了照片,防止后面好对比用的上,,拿起刷子,用酒精把板子**了一下,,把腐蚀的元件刷干净,量了量各电感对地阻值和公共点确定正常后,接电源上电后,待机电流0.026,按开关发现电流一下子就上到1.2,再进过几次跳变,,就上去了,,测内存上排阻有了波形跳变,但是外接不亮,,,接着就插上USB键盘,按大小写开关,是有反应的,,心想应该没有太大问题了,,,就接内屏果然亮机,,原本以为。维修结束,,。。。。。
因为客户把硬盘带走了,,,为了保险起见,,就用我们的测试硬盘插在主板上,,裸板装系统,,,测试下个功能都正常,,,,就开始装机,,,装机后,,发现  XP滚动条卡住不动了,,,原本以为是硬盘没有插好,,再试了一下还是没有用,,索性重新装系统两次,,发现还是卡在XP滚动条,,。
冷静想了一下,,没装机前,,可以正常进系统的,,为什么装好了  就进不了系统。。。这时候猛然想到,,,是光驱,,裸板时候没有装光驱,,,,
果然,,我把光驱拆了,,,可以正常进系统了,,。。。说到这里 ,大家都觉得很简单,,光驱坏了,,换个光驱就好了,,,我也是同样的想法,,换了四个光驱   都是同样的卡住,,,,没办法。。又得拆机,,,,去插光驱接口电路,,,对照图纸,,供电。时钟 复位  都正常,和南桥的 通信的数据线也打值正常了,,,这个时候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差一点就去干南桥。。心想 进水机器  只是BIOS芯片那块腐蚀了,,,会不会是BIOS没认到光驱啊,,,索性把BIOS芯片取下,,,上编程器,备份了下,再次从论坛下个BIOS刷进去,,这下好了  ,,,不触发,,,又换了几个还是不触发,,,没办法  只能刷回原来备份的BIOS  可以触发亮机,,,但是装上光驱就卡住,,,,
去迅维网求助,,发现论坛里,,有个高手说出了方法,,,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把次要IDE通道的属性—高级设置里面,将传输模式都改成仅PIO
改完之后再讲光驱装回去,,果然进系统了 而且光驱也能读盘,,,,但是装回去之后  发现又不能触发了  真实头疼,,去测EC发给南桥请求开机的信号有无跳变 ,发现电压才0.5V明显不正常,,在去测EC的工作条件,供电正常,,时钟32.768也正常,找了半天复位没找到,,查找RSMRST信号也是没有的,这个不是EC发出的 是待机芯片8734发出PG经过门电路转换的还有RVCC3一起组成的与门,但是RVCC3也是没有,这个是3v的后继,发现开启信号RVCCD没有,但是这个开启信号也是EC发出的RVCC_ON转换的,在EC上测不到RVCC_ON电压,,,这时候真的没辙了,,去测量BIOS 1脚片选没有波形,2脚5脚也没有波形,,说明没有读取BIOS啊,,难道BIOS又坏了吗?再次重新刷。。这次刷的不顺利,,刷了5遍才刷进去,,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还是不触发,,晚上回家找EC的复位信号,,因为EC复位读取BIOS来定义EC各脚位的定义,,,如果有复位的话,换EC也是无用的,,,找了半天发现VCC-POR#竟然是复位信号,,基础不好啊 太坑了,。。测了一下是有3v的正常。。于是就把目标锁定到BIOS   换了一个BIOS芯片把备份的BIOS 刷进去,,,可以触发,,维修到此结束,,。。真的被折腾死了,,,献上原机备份的BIOS 和整理到的电路图点位图,本机是三块板子 所以图纸也是三张哦,希望大家能加点分,谢谢了

DAGD1BMB8BO MBX-177A 3V5V电源板.pdf

DAGD1BMB8BO MBX-177A充电板.pdf

SONY PCG-5K1T.rar

SONY PCG-5K1T_DAGD1BMB8BO MBX-177A主板.pdf

网友:
自己来坐沙发,大家给加点分吧,谢谢了,,,给别人加分,不会扣自己分的,,送人玫瑰手留余香

网友A:
对于装CD就卡滚动条 这种机子 有的系统就可以解决  有的就需要是设置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装CD就卡滚动条 这种机子 有的系统就可以解决  有的就需要是设置下

关键是重装几个系统都没用啊,之前没遇到过  。只想到换光驱 和查光驱电路,,都不知道在哪里设置

网友B:
这是亲测还是复制过来啊?不过我没遇到过

网友C:
这么说是原BIOS芯片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是亲测还是复制过来啊?不过我没遇到过

自己维修的,,,截图都是我装好系统后自己截图的,进水那边的BIOS周围也是我自己拍的照片,折腾了两天,,来回拆装3四次,累死了,,最后发现是BIOS芯片不稳定,时好时不好,所以装好后发现又不好触发,最后换个BIOS芯片刷BIOS进去,才总算修好了。我基础差,所以折腾这么久,高手的话就不会像我这样了,,,主要是不知道VCC-POR是EC的复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说是原BIOS芯片有问题?

是啊 ,元凶就是BIOS芯片不稳定,,,一会好,隔了一段时间又不好,,就难在这,,换了BIOS 芯片,测试了两天,确定没问题才让客户拿走

网友E:
刷BIOS最好不要用原机的刷,那么料板上都是bios芯片

网友F:
加分鼓励发贴     光驱卡的  换光驱不好的  确实少见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刷BIOS最好不要用原机的刷,那么料板上都是bios芯片

额,关键是BIOS 的容量都不一样啊,,,不可能每次刷BIOS都换个芯片吧,应该是如果刷了3次都刷不进去,或者擦除不了,就要考虑换BIOS芯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加分鼓励发贴     光驱卡的  换光驱不好的  确实少见

是的尼,一般就想着换光驱,,或者查光驱那边电路啊,,都没问题,重装系统也不行,,都不知道光驱那边在系统里还可以设置,,下次遇到换了光驱还不行可以试试这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加分鼓励发贴     光驱卡的  换光驱不好的  确实少见

谢谢加分啊,兄弟

网友G:
楼主 请详细写下你机器的型号,有无显卡,几显存,什么CPU,什么桥都写上去,我上次修了台SONY的机器,我活生生的下了十几个BIOS,就一个可以触发的,我发现这里面水真的太深了,后面连在淘宝上买的程序都不行,最后刷了可以触发的,还有问题,后来实在无奈,我就放弃维修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是的尼,一般就想着换光驱,,或者查光驱那边电路啊,,都没问题,重装系统也不行,,都不知道光驱那边在 ...

其实我也是不太清楚   现在我也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楼主 请详细写下你机器的型号,有无显卡,几显存,什么CPU,什么桥都写上去,我上次修了台SONY的机器,我活 ...

是的网上下的BIOS很多都不行的,刷BIOS前必须自己先备份,,如果网上下的不行,,那不是完蛋了,,有的时候要刷回自己BIOS的,只要机器型号 和版号一样就可以 你不要太紧张,机器型号SONY PCG-5K1T 板号号DAGD1BMB8BO MBX-177A

网友H:
还没遇到这种情况,有时候走走弯路也好,长经验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其实我也是不太清楚   现在我也学习了

呵呵,相互学习,我还是小白,,理论知道点,但是不是太全面或者说不熟练,,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是的网上下的BIOS很多都不行的,刷BIOS前必须自己先备份,,如果网上下的不行,,那不是完蛋了,,有的时 ...

你不懂那种感觉呢,我是真心怕了,我丢BIOS出去都是要近乎完整的把信息描述好,你刷个机器刷二十多遍,换了七八个芯片刷,你试试这个感觉,还有个ACER E1-471G也是刷BIOS刷死我了,刷上那些说可以的都不行,最后也是因为BIOS问题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还没遇到这种情况,有时候走走弯路也好,长经验

是啊,,只有自己经历过才有映象,,我把写出来,就是希望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给大家借鉴。多个思路,多看别人的帖子和经验。可以丰富自己的维修经验,,不可能什么故障都是要自己修过 ,那得多累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你不懂那种感觉呢,我是真心怕了,我丢BIOS出去都是要近乎完整的把信息描述好,你刷个机器刷二十多遍,换 ...

理解,,要不你换个好一点编程器 我们用的是南京西尔特SUPERPRO/610P编程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理解,,要不你换个好一点编程器 我们用的是南京西尔特SUPERPRO/610P编程器

希尔特 500P算差吗?  当时花了1800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希尔特 500P算差吗?  当时花了1800买的

挺好的。等于是手机中的苹果5S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挺好的。等于是手机中的苹果5S

那就是不差了咯,我刷这些东西都是用500p刷的
        什么时候才能给这些BIOS定义一下,不然每次一刷BIOS我都觉得积分明显不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就是不差了咯,我刷这些东西都是用500p刷的
        什么时候才能给这些BIOS定义一下,不然每次一刷B ...

这个真的没办法尼,运气好的话刷一两次 可以,运气差的话  就不好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相互学习,我还是小白,,理论知道点,但是不是太全面或者说不熟练,,

迅维的学员  理论都不差

网友I:
一般而言,卡光驱了必定换光驱,但换了还不好,我想下一步多数都是重装系统了。大家有何见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己维修的,,,截图都是我装好系统后自己截图的,进水那边的BIOS周围也是我自己拍的照片,折腾了两天, ...

耐心十足啊你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一般而言,卡光驱了必定换光驱,但换了还不好,我想下一步多数都是重装系统了。大家有何见解?

是的,这个步骤 我的都去做了 但是没用啊,,查了电路也没问题,,最后是一个设置问题,,谁知道啊

网友:
做学徒的只能这样啊,,不能什么问题都让师傅做吧

网友:
楼主说刷了5遍我第一感觉就像是BIOS芯片坏了,有加上他进水了。

网友:
字太长了 很得眼睛都糊了

网友:
个人觉得如果客户用不到光驱完全可以屏蔽掉光驱。何必这样折腾装机和客户的机器呢。至于系统设置上的问题你装的应该不是完全安装版吧。还有BIOS 进水的话你直接更换BIOS芯片在刷。bios出问题的话很多杂七杂八的问题的。一般情况下我都是直接更换芯片刷的。一个可以保留原来程序。还有就是防止芯片出问题

网友:
那种  装光驱卡进度条的  在有些神州和清华上遇到过   死活卡机   用你说的方法解决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额,关键是BIOS 的容量都不一样啊,,,不可能每次刷BIOS都换个芯片吧,应该是如果刷了3次都刷不进去,或 ...

25Q32的准备一个,25Q16的准备一个,25Q80的准备一个不就好了,常用的不就是这三种容量

网友:
楼主你弄复杂了,其实你只需要在装系统的时候不打主板驱动,进系统后到官网下主板驱动打上就OK了。

网友:
联想F31貌似也这样

网友:
据我所知纬创代的主板,EC复位是VCC_POR#。后来不触发是BIOS芯片不良造成的,而不是程序对吧。

网友J:
bios分享一下呗,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J:
bios分享一下呗,楼主

SONY PCG-5K1T这个就是BIOS啊。我已经上传了

网友:
     编程器伤不起!

网友K:
bios芯片那边腐蚀了,bios芯片肯定有点问题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D:
额,关键是BIOS 的容量都不一样啊,,,不可能每次刷BIOS都换个芯片吧,应该是如果刷了3次都刷不进去,或 ...

我每次都是换BIOS芯片刷,原机拆下来放那不动,下次也可以循环利用。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每次都是换BIOS芯片刷,原机拆下来放那不动,下次也可以循环利用。

那不是不知道哪个是好的哪个是坏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K:
bios芯片那边腐蚀了,bios芯片肯定有点问题啊……

处理过了,,,也烤板了,,,BIOS腐蚀的也不少很多,,主要是EC下面电阻

网友:
不用万能驱动就不会卡光驱……

网友M:
进水机器就在进水地方搞 只要不是进水短路烧掉 都能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进水机器就在进水地方搞 只要不是进水短路烧掉 都能搞好

是的,这个我知道的,,测的话那边腐蚀的元件没有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还没遇到这种情况,有时候走走弯路也好,长经验

我也是这么想的。。。如果客户把硬盘给我 他系统是Vista 就不会这么麻烦了,,不过走过弯路后  以后就知道经验

网友N:
这种问题确实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种问题确实少见

呵呵,所以写出来分享一下,供大家参考

网友O:
真的被折腾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真的被折腾死了

呵呵,长长经验

网友:
以前也遇过装光驱卡开机画面的,也是这样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P:
谢谢分享好东西 楼主不错

不客气,,一起学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说是原BIOS芯片有问题?

BIOS芯片设计有缺陷啊,发现BIOS很爱坏啊,不是软件坏了,就是芯片本身坏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G:
你不懂那种感觉呢,我是真心怕了,我丢BIOS出去都是要近乎完整的把信息描述好,你刷个机器刷二十多遍,换 ...

是不是BIOS芯片也应该换了,芯片的事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

网友:
幸亏我都是用代用的芯片刷,不行就把以前的装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Q:
是不是BIOS芯片也应该换了,芯片的事啊

你觉得我会犯这种低级的错误吗?我每次刷BIOS都是很多BIOS芯片替换刷的。

网友:
我看86#楼师傅的办法最为保险啊,把拆下来的BIOS芯片先不动,万一没坏,也不会浪费时间

网友:
真的很详细!!学习啦!!

网友R:
今天也遇到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R:
今天也遇到一台!

你怎么解决的???什么方法

网友:
高手啊  学习你的耐力

网友:
楼主挺有耐心,就是找EC的复位 有点坑。

网友:
给楼主的坚韧不拔赞一个,维修就得不断进取

网友:
我也遇到过,就是把光驱电路断开就号了,后来遇到一sONY,不装光驱进系统把主IDE模式改PIO。再装光驱就OK了

网友:
这个就是小问题  大文章啊    有耐心。。

网友S:
bios 如果是我第一次刷不进去我就直接换一个BIOS

网友:
联想的也有这种情况,一般 我都把光驱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bios 如果是我第一次刷不进去我就直接换一个BIOS

恩 一般刷两三次刷不进去是要换BIOS  第一次可能是BIOS 芯片没放好

网友:
这问题我第一感觉是光驱坏了

网友:
楼主,辛苦了,有时BIOS刷来刷去费时间呀!

网友:
BOS问题麻烦啊

网友D:
还好吧,,不是很麻烦

网友:
775的EC铁定的复位VCCPOR#,早就该换BIOS了

网友:
进水的不错的帖子 学习下 !

网友:
进水的不错的帖子 学习下

网友:
还原一下BIOS试试

网友:
       真是牛人呀

网友:
哥们你也好坑啊。

网友:
只能说。 这个机器能折腾的

网友:
这种情况我一般装系统的时候把主板驱动给取消了就行了

网友T:
不用光驱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T:
不用光驱不行吗?

不插光驱是可以启动的,但是客户肯定不同呀,,,本来想着在光驱接口帖胶布的  。那样就欺瞒客户了,,本着对客户负责  就没那么做了

网友:
好的很,值的收藏

网友:
只供大家参考借鉴下

网友:
是的,bios问题

网友U:
楼主的经历告诉我们进水的地方的元器件最好全部代换掉,以免后面头疼啊!

网友V:
原来还可以这样的,一般碰到这问题要么建议客户换光驱要么就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V:
原来还可以这样的,一般碰到这问题要么建议客户换光驱要么就不用。。。

呵呵  是啊 ,,归根到底  就是系统问题啦  因为客户没把他硬盘留下来  引起的麻烦,,客户是Vista系统  装上去就能用  不用设置

网友H:
迅维的学员 理论都不差

网友:
赞一个  加分!

网友W:
对于这种卡logo的机器,就直接把光驱上接口板子拆掉,就这样给客户用,因为基本上就没人用这个!

网友P:
其实我也是不太清楚   现在我也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其实我也是不太清楚   现在我也学习了

一起学习啦

网友X:
引用 网友D:
还好吧,,不是很麻烦

有次换几个都没用,最后刷回去反而好了,弄了好几天

网友Y:
你这种卡滚动条的机器我一般是先排除外设,不行就用安装盘装系统,有时有些问题安装盘可以解决,但现在维修都 不太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Y:
你这种卡滚动条的机器我一般是先排除外设,不行就用安装盘装系统,有时有些问题安装盘可以解决,但现在维修 ...

安装盘太麻烦了,,,,,,老机器 装的太慢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还没遇到这种情况,有时候走走弯路也好,长经验

是啊  吃一堑长一智

网友Z:
学习了,没想到不认光驱还可以这样设置 ,可惜没有看到读BIOS的波形是什么样的

网友AA:
楼主不容易啊,维修的很是曲折啊,

网友:
之前碰到过一个装CD机死机的机器,后来客户急着要没有来的及弄也不知道是电压引起的还是BIOS问题

网友:
是的  是的  是的 是的是的   是的是的

网友AB:
我现在下载bios也提心吊胆的,,很多都是不能用的  哎

网友:
引用 网友Z:
学习了,没想到不认光驱还可以这样设置 ,可惜没有看到读BIOS的波形是什么样的

用示波器看   测BIOS 1脚 片选的波形就可以很明显的读取数据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A:
楼主不容易啊,维修的很是曲折啊,

总是那么一帆风顺的 就没有感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U:
楼主的经历告诉我们进水的地方的元器件最好全部代换掉,以免后面头疼啊!

差不多吧,,BIOS如果刷了三次还刷不进去  就要换个BIOS芯片刷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迅维的学员 理论都不差

谦虚了,,理论太多了  主要抓抓关键测试点和维修思路,检修方法很重要,上电时序那块

网友:
引用 网友W:
对于这种卡logo的机器,就直接把光驱上接口板子拆掉,就这样给客户用,因为基本上就没人用这个!

是可以这样,,但是人家原来光驱是能用的额,,不能机器修好了 光驱不能用吧,,得把人家客户问题全部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X:
有次换几个都没用,最后刷回去反而好了,弄了好几天

有时候就是这么麻烦尼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我现在下载bios也提心吊胆的,,很多都是不能用的  哎

下载需谨慎 ,,,

网友:
楼主你这机器有图纸可以发上来么

网友:
以前遇到过,型号记不起来了,刚开始以为硬盘坏了,换了硬盘还是不行,后来拔掉光驱就行,就换了个光驱,那次也折腾了老长时间,各种装系统。

网友:
这个 看下 字好多啊 加点图片就好了

网友AC:
楼主   够折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楼主   够折腾的

总要经历那么一次的 以后就少走弯路了

网友:
有时候是卡光驱

网友:
我今天也碰到一台一样的机子,客户自己装的系统,装完以后就是卡滚动条,于是开始检测硬盘,重新分区,更换硬盘,拆掉键盘,最终上了BGA干了南桥,涛声依旧,顿时各种郁闷。就准备换南桥了,想想迅维网溜达溜达。发现了这个帖子,改下IDE次通道,果然有惊喜!现在已经好了。我只想说一句,小日本我草尼玛的,弄个机子还玩手脚。你当国人还是30年代啊?

网友:
为什么系统次要IDE通道设置会影响卡xp滚动条,之前没坏的时候客户次要IDE应该也没人去设置过啊,不理解,到底是光驱坏,还是主板问题,或者 是软件设置问题

网友:
插光驱进不了系统的在系统里调下光驱通道就行了    不过之前的联想F41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还没遇到过 不过楼主说的挺详细  回头遇到了可以看着楼主的帖子来弄哈哈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处理过了,,,也烤板了,,,BIOS腐蚀的也不少很多,,主要是EC下面电阻

那楼主那到底是不是bios的问题啊

网友:
学习了 楼主 这个机器我就没有修好 今天知道了

网友:
学习了  多谢楼主分享精炼

网友:
机子 折腾这样  维修还要心细   不要 盲目的瞎搞

网友:
引用 网友K:
那楼主那到底是不是bios的问题啊
就是BIOS 问题 ,你没有仔细看啊

网友:
学习下 感谢楼主 非常好用

网友: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
来看看,真是学习了

网友:
经验可贵啊

网友:
遇到过直接没认到光驱的 至于楼主这种的还没遇到过 感谢楼主分享 长经验了

网友:
来自: 中国
我这边有个联想v450机器,插硬盘光驱死机,我搞几天了,没辙了,明天事试试你的方法

网友:
期待来这种机器 送钱的机器 谁修谁爽

网友:
技术不错啊 学习了 大神

网友(2015-06-05):
长见识了 谢谢分享

网友:
bios芯片坏,程序却能读出来。。。这。。。

网友:
进水的机器有小问题 都很费时间。

网友:
一般我都是拔光驱,不用

网友:
光驱有问题 调下就好了

网友(2015-09-09):
很不错的经验。。。。

网友:
进水严重的机子就是不好修

网友:
学习了 好经验呀 但是BIOS芯片坏很少

网友:
先收藏起来.等着以后再用

网友:
刷BIOS最好不要用原机的刷,那么料板上都是bios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