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H67A-D3-B3求助

楼主(2015-05-06):
GA-PH67A-D3-B3大板。可以开机跑码C1掉电重启不。过内存但内存也换过还是一样的。量内存供电有。由于没有图纸其他就没有再测量了。现在就是想刷个BIOS试一试。希望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师傅可以指点下。或者是有GA-PH67A-D3-B3BIOS上传个。

网友:
http://www.gigabyte.cn/products/ ... GA-PH67A-D3-B3#bios楼主看下这个链接吧。网络太慢了,不过应该是你要的BIOS来的,在官网有的,如果这个链接不对,你就自己找下在官网。

不过内存主要查一下条件:
1.内存供电,1.5V左右。内存上拉电压,0.75V.
2.VCC_SPD(236脚),3.3V
3.两个系统管理总线(238脚跟118脚),都是3.3V一般。
4.内存到CPU座子有没有断线。

网友:
传一个上来吧 GA-PH67A-D3-B3

网友:
密码想必大家都知道 ,rmadept

网友:
我的这个也是这样(没上CPU 内存)一通电一会就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