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铁壳MOS管为什么总是烧,CPU也容易挂,有没有彻底解决的

楼主(2015-05-06):
B470的CPU上管铁壳MOS管总是烧,CPU总是挂,怎么回事,有没有遇到过的朋友,第一次客户I5的机器,换过CPU芯片和铁壳上下管后,每次走到滚动条就重启,后来更换CPU后就正常了,使用一个多月后,今天又拿来了,又是CPU供电芯片和上管烧了,CPU也挂了,好无语,上次把周围的330电容都换了,这次再换一片B950,把铁壳MOS管的八脚驱动芯片也给换了,看能使用多久吧,各位有遇到过的吗,你们怎么解决的,难道我的运气就这么差

补充内容 (2015-5-23 09:24):
现在电脑收回来了,又把上下管全部换了一套还是一样,用不了多久就大短路,于是我在论坛搜索相关帖子发现,有一个连CPU集显也一起换了,我也报着试试的心态,换了,现在使用正常,还在测试中,看电影三天了,没有...

网友A:
我都把芯片  3对铁壳一起换的   返修的就很少了

网友B:
一般 铁MOS坏 最好的是 上下管都换掉
注意焊工
一般很少返修

网友C:
芯片,八脚的驱动管,上管,下管一起换,焊的时候注意焊好

网友:
最好是连控制芯片一起换

网友:
一组都换了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把芯片  3对铁壳一起换的   返修的就很少了

我也是成对的换的,我把两对都换了,还有周围的电容都换成了全新的,使用了一个多月竟然又把CPU给烧 了

网友D:
上管击穿过的,芯片也应及时更换,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 铁MOS坏 最好的是 上下管都换掉
注意焊工
一般很少返修

是成对换的,这次返修,发现其中的一对有一个上管烧了,现在CPU又挂了

网友:
我想还是把芯片以及上下管全部换掉为妙

网友E:
有驱动芯片的 最好是把驱动芯片也换掉   比较保险

网友:
必须是上下管一起换,还有那8脚的芯片也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八脚的驱动管,上管,下管一起换,焊的时候注意焊好

这次全部都换了,看能使用多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驱动芯片的 最好是把驱动芯片也换掉   比较保险

这次把驱动芯片也换了,看能使用多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管击穿过的,芯片也应及时更换,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CPU已经挂了两块了,真不幸啊

网友F:
无语啦  我是客户我都要把机器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无语啦  我是客户我都要把机器砸了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客户,这样我就爽了

网友:
都不坏 哪来的生意 应当感谢联想

网友:
设计的问题, 维修基本不可改原设计所以得一直修下去!

网友:
最怕修cpu供电那一块了,

网友:
要一整套换

网友:
我也在烦恼。。。

网友:
这个如果有示波器打一下G点波波可能会好点。

网友G:
要是有返修,就得考虑全部更换了。

网友H:
买这么高端的笔记本八成有玩游戏  一游戏CPU要的电流就大了铁壳长期发热大就坏了 一般扔点导热硅胶上去会好点 要是不放心吧C壳剪个窟窿出来让导热硅胶碰到键盘

网友:
引用 网友H:
买这么高端的笔记本八成有玩游戏  一游戏CPU要的电流就大了铁壳长期发热大就坏了 一般扔 ...

这个靠谱一点,至少可以散热一点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要是有返修,就得考虑全部更换了。

是全部都换了的,支持了一个多月又烧了,这次CPU也是一起烧了的

网友:
你也遇到过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
是全部都换了的,也才支持一个多月

网友:
     一般都是上下管一起换    多注意焊工

网友:
找参数大点的管子换上也许会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全部都换了的,支持了一个多月又烧了,这次CPU也是一起烧了的

电源管理芯片正常吗?

网友:
这机器就是一个渣机

网友:
这是电脑制造行业的缺陷,现在新机已经不用了,

网友:
我是不是直接要客户黄板黄CPU 啊

网友:
上下管,驱动IC一换

网友:
换全套MOS管还有芯片,

网友:
这个机器就这毛病  我也修道好几次  都是 那边烧 CPU不进系统   但是好像都没有返修哦

网友:
铁壳管质量不过关,用塑封管代。

网友:
不要铁壳,全改普通MOS管,目前没返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运气不太好呀,我都是MOS一换就没返修过

我的换了五对了,最后这次把三对一起换了,看使用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