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VM 按开关不触发 放电可以自动上电

楼主(2015-05-06):
华硕K55VM 按开关不触发 放电可以自动上电  测开关3.3V正常 按开关有3.3v跳变  触发不了  然后放电 可以自动上电可以显示 但是按开关也关不了机子  测3.3V开关经过EC边的1.3排阻 换了一个排阻也一样  晶振都正常 难道BIOS 刷了一个 还是不行啊   头痛啊

网友:
放电可以上电  不要考虑桥那边了   还是查EC这边的待机信号吧  供电 时钟  复位  待机好信号  休眠信号

网友:
查查主板BIOS放电的电路

网友:
开关针上的lid3.3v查 一下

网友:
楼主你也别折腾了,我上次修了跟你一模一样的现象,EC是不是8572E,要是的话直接换一个,换了不行就把边上的103排阻都换了,就OK了,查都不用查了

网友:
这种故障如楼上所述的确是EC及周边电路引起的。早前修过一个故障现象一样的,原来是进水EC有一根线断了。

网友:
可能还是开关这一块有故障哟,我修到过,开关到EC灾块查一下,有没有断线

网友:
放电自动触发正常,但是装上电池不触发,有跳变不触发,应该查时序了。估计还是EC问题,或者与EC相连的周边看看

网友:
有的机器拔掉电池按开关可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