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8ML不上电!!

楼主(2015-05-06):
老鸟:这么老的板子也值当修么???
不值得啊。。。
老鸟飞走。。。
菜鸟:神啊。。教教我吧。。
我也没修好啊。。。
言归正传:不触发。电源有煳。。一般都是IO,南桥。。测开机排阵1.1V明显不对啊。拆IO,还是老样子,拆南桥吧,,还是1.1v,,*脏话*。这是怎么回事???
从论坛里找个图纸才知道,,这个板子待机本来就是1.1V ,
少见啊。。教训啊!!
以上就是走的弯路啊,,明天拆个南桥和IO上去,,应该好了

网友A:
待机肯定不正常   去查待机吧

网友:
是不是io问题哦

网友:
说的什么啊 看不懂

网友:
这个板子就是南桥和IO爱坏,别的都不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肯定不正常   去查待机吧

我想说的就是这个板子,正常待机时1V,和普通的不同啊。。。

网友:
都有可能。。都换了。。这个板子的正常待机电压就是1V,很少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