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o福利oO 速修 HPG4暗屏 小白不要错过

楼主(2015-05-06):
解决办法

适用于 VADJ不正常   BLON等正常

过程
1 断开 R56
2.如图飞线

意义: 直接在屏线接口处飞线有难度
这个位置不完全拆机就能解决,大大缩短了维修时间 ,效率
缺点 :亮度不能调节

小白发帖需要你的支持   小白看帖有收获了记得加点分

网友:
注意下 图片上的两个点 下次就可以直接飞线了

网友A:
好似是将VADJ固定为一个确定的电位,的确是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似是将VADJ固定为一个确定的电位,的确是好办法。

差不多  记住位置可以秒杀

感谢加分 下次遇见你也给你加分哈

网友:
鼓励发贴        飞线确实来得快       位置也标出来了  楼主是好人  呵呵

网友:
你飞到几伏供电里了?

网友:
鼓励下 下次来个精彩的

网友:
下次遇到这样的故障,可以秒杀了了。楼主标注的清清楚楚,一目了然。

网友:
还是没看明白,请问楼主,能不能把整个的 背光电路部分完整的 拿出来,让我等小小白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好办法 感谢楼主

网友:
飞线真的块啊

网友:
你好歹    也发过清楚的图片吧   再不然发过具体原理   比如是什么控制   为什么没电     还有到底该飞几v电压

网友:
这个不错,下次遇到了可以秒杀了,省时又省力

网友:
这样也行啊。。。下次可以试试

网友:
是个好办法,楼主还把位置都标号了,下次遇到可以秒了。

网友:
楼主做的很到位,标的也很详细

网友:
楼主秒杀啊,时间就是金钱,亮屏2个条件,3V就OK

网友:
懂原理加电路就能改电路,就我不会改

网友:
下次遇到这个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网友:
一般我都是直接吧屏的两个3v开启信号连一起就OK啦  原理一样

网友:
我遇到这种都是直接飞线的 找着太麻烦了

网友:
谢谢分享就是 有点模糊图片

网友(2015-06-05):
HP G4 这样搞太麻烦 我都是吧屏拆开 我测过屏上电压 暗的的时候 PW 3.3 没有 直接从屏上保险那里搞个3.3过去完美解决

网友:
是的,要开机后EC发出S5_ON开启3-5v待机的

网友:
高手啊 太牛逼了

网友:
我学习了不是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