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6 莫名其妙的坏了

楼主(2015-05-06):
昨天给一台HP G6清灰,好了给安装上客户第二天来找我了,说当天好的,一大早就开不了机了,上电能开机不显,I3的处理器,电流1.0左右,拆开测个电压都有,直接刷了个BIOS可以开机,但开机到显示要10秒左右,太长了把~而且进不了系统提示这个boot device not found
please install an  operating   system  on  you  hard  diskhard disk(3f0)
F2  system  diagnostics,进BIOS按照这个方法试了都不行
一、您这款机器出厂时预装了正版WIN8系统,“3F0”是硬盘报错,但是这个报错不一定是硬盘故障,并且通过您的硬盘检测结果无法直接判断硬件存在问题,因此建议您参考以下方法操作试试:

1、请您开机后马上连续按“F10”键进入BIOS,选择System Configuration--Boot Options,然后设置下面信息:Internet Network Adapter Boot设置为Disabled,Legacy Support设置为Disabled,Secure Boot设置为Enabled,Platform Key设置为Enrolled,第一启动项优先设置为硬盘。最后您再按F10键保存后退出。

2、在退出后会看到如下界面,按照提示在键盘上输入随机的4位数据,点击回车键,即可可以进入系统,之后重启机器不会出现该界面。

二、如果操作后问题依旧,这个很可能是硬盘出现问题,请您按F2键进入系统设置,运行Primary Hard Drive Self Test可以检测硬盘。整个过程需要30到60分钟左右,请在检测过程中同时连接电池和电源适配器一同供电。,BIOS刷了几个了,硬盘也换了,清个灰我也是醉了,都清了不下几百台了,不知道怎么弄了,求解

网友:
换张主板试试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网友:
应该还是硬盘方面的问题

网友:
可能要重新分区或换硬盘试一下

网友A:
我告诉你那里坏了。。。。。硬盘排线坏了。  弄好了别忘了我。嘎嘎

网友:
硬盘重新拆装一遍,看看有没有安装到位。

网友:
硬盘重新安装一下,很可能你把桥动虚焊了,清灰后多少都会遇到这种事情,所以清灰之前一定要开机观察一下,我也遇到两次,但每次因为有开机观察,出现故障后也能跟顾客解释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因为清灰之前我就会跟顾客说清楚

网友:
有些东西是无法解释的

网友B:
能进BIOS吗,现在的新机是uefi引导的,在BIOS里重建win8 的引导文件试试看

网友B:
之前有台笔记本跟你一样,只支持uefi引导,其他就不硬盘U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有台笔记本跟你一样,只支持uefi引导,其他就不硬盘U盘

你的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有台笔记本跟你一样,只支持uefi引导,其他就不硬盘U盘

你最后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有台笔记本跟你一样,只支持uefi引导,其他就不硬盘U盘

你最后修好了吗?是怎么修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进BIOS吗,现在的新机是uefi引导的,在BIOS里重建win8 的引导文件试试看

可以进BIOS,怎么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告诉你那里坏了。。。。。硬盘排线坏了。  弄好了别忘了我。嘎嘎

不是哦~改了BIOS还是那样进不去~我把secure boot 关了,相容模式打开保存就开不了机,要放电复位下BIOS 才可以开机

网友:
bios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