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充电器炸了 掉了一个电阻?

楼主(2015-05-06):
炸掉的这部分 也没连到那里
现在该怎么处理?

网友A:
先洗刷干净,然后根据电路图,该飞线的飞线,需补件的补件,还要查找出烧的原因一并处理了。这个该不会是进水造成的吧。

网友:
烧的好模糊啊

网友:
看位置应是尖峰吸收部分电路吧!

网友:
这个也要修?一般来说都是叫人直接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洗刷干净,然后根据电路图,该飞线的飞线,需补件的补件,还要查找出烧的原因一并处理了。这个该不会是进 ...

没进水  没图纸   炸掉那里也没连到那里  觉得不处理都行了

网友:
现在还能用?这是奇迹呀

网友:
这个好像是采样部分的

网友:
还是直接换掉挣钱

网友:
对于这些成本不高的东西还是建议客户直接换一个~!赚的钱可能比修来得快而且多!

网友:
这个还是换一个吧,也不贵,,,修它太费时间

网友:
这个还是换一个吧,也不贵

网友:
楼主能找到图纸就好修一些了,这个没进水咋烧成这样了?

网友:
这个也修?

网友:
换个电源比换电脑合算。

网友:
有 没220 供电啊     19了?有220.没有19 的话 就是供电芯片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