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花屏后点不亮

楼主(2015-05-06):
蓝宝石6850:显卡花屏后点不亮,U11零件有损坏,U11什么作用没有他行不G:\6850G:\68501
请求帮助

网友:
找个换上去不就是了

网友:
什么型号的?看位置应是显卡的BIOS。

网友:
显卡BIOS芯片

网友:
BIOS在PCB正面,那个应该是1.8V转换芯片

网友:
看起来像是电源芯片哦~~

网友:
不会没型号吧  查一下白

网友:
你写上这个芯片上面的型号啊

网友:
A卡 加焊不亮 GPU坏了

网友:
把型號發上來看看?

网友:
蓝宝石显卡一般bios容易坏哦

网友:
这个应该是线性稳压输出芯片,记得一般有两个,一个是1.0V输出,一个是1.8V输出,这两电压都是显卡GPU辅助供电,缺一不可,型号没记错的话好像是E5103或者是UP7701U8

网友:
花屏大多GPU虚焊,加焊一下,你说花屏后点不亮,如果加焊2次还不行那就不用修了,换GPU不如换新显卡

网友:
查电压,电阻对不对

网友:
学习学习,这个是电源块没错。

网友:
修显卡就三招。修供电,供电正常刷BIOS,搞GPU,就是有时候搞得头都大,对于小白来说

网友:
应该是BIOS芯片吧

网友:
图中的应该是bios芯片

网友:
小白跪求大师指点

网友:
BIOS芯片吧 总不会是358吧

网友:
不太可能是358。现在好点的显卡都是GPU核心和显存都是PWM供电了。

网友:
6850的显卡还可以 值得一修

网友:
都没写上型号 还真的不好判断啊 发帖要说详细点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