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修内存的一点方法和维修经验

楼主(2015-05-06):
   这段时间没什么生意,上午闲着无聊,翻出前段时间从淘宝2手收回来的几条坏内存,全是3代的,尝试维修下:
  没学过内存维修,也没有什么工具,就只有一张从网上下载的3代内存重要测试点,和一张买CF360送的小钢网,锡球。老式垃圾热风枪,最值钱的就是那张300元钱的测试卡了(很重要)。

   先从小容量的开始,2G双面,能开机,蓝屏,

   上机测试

   很明显是A面最后一个颗粒出问题了,先加焊,还是一样,找不到废件,就只好在坏的板子上拆,测试。OK。放一边的电脑上测试系统去了。
    第2条和上面的一样,但不开机,对于不开机的内存,我感到很恼火,只能慢慢测。先测供电阻值,和A面第一脚,这两个脚位在我手上出问题,那是相当的多,短路。我一般习惯找块坏板,触发,有内存供电就可以了,插上内存,先测1.5V阻值,妈的,9欧,正常在150多以上,上电,摸芯片没有发热啊,用稳压电源调到1.9V,正极接主板内存供电电感上,负极夹在网卡接口上,1安多的电流,一分钟以后,再摸,哈哈,有个芯片比旁边的温度高很多,就是它了,拆下来,再测阻值160多了,可以了。为了安全起见,找到芯片的供电和地线测得确实只有9欧。在刚才拆芯片的板子上拆一个,换上,开机了,测试通过。放一边等待拷机。
    这条红色的内存也是蓝屏,不定时死机,

   测试发现是A面第一个颗粒问题,来来回回换了好几次,还是一样,真想把它丢了,静下来,心想,坏板上的芯片不可能全是坏的吧,仔细看板子,原来有一个数据脚经过中间空地的线断了,腐蚀了,焊盘一碰就掉了,找来刮刀刮干净,焊盘全部拖平,在废线上剪短铜丝焊上,就是中间那个白白的焊点,再用刮刀小心的尽量刮平,要不芯片焊不上,顶起来了,焊好了,测试,终于通过了,菩萨保佑

     噩梦终于来了,一条金士顿原装4G双面1333的内存,不开机,上板测试,2欧,我的天啊,上电全部发热,死了,抱着侥幸的心里,一个个的拆,边拆便用万用表测芯片的阻值,26~39欧,不让人活了,芯片全部短路,万恶的收垃圾的,你怎能把这种废品卖给我啊,亏了,亏大了!
    一条黑色的内存,点不亮,用我的方法全试过了,全部正常,连数据脚,我一个个的测了,全正常,SPD也刷了好几次了,没辙了。换板吧,把上面说的板子芯片拿过来一看,嘿,能用,一样的8位芯片,拆,拆了之后才发现,好多芯片的脚不上锡了,原来是这个原因啊,刮吧,植株,上板,好了

   换下来的板和换下来的芯片

   最后一条,金士顿原装4G1600单面,不开机,什么方法用过了,只有用最后的方法了,加焊, 竟然点亮了,测试,只有第一和第2个芯片是好的,其它全是FF,什么原因,哦,原来刚才老婆叫我吃饭了,忘了洗了,板子上还有好多焊膏,放进洗板水里泡2分钟,刷一下,干了,再上机。OK了。
    以上全是本人自学的,高手请高抬贵手,不要喷我!哈哈!
    有分多加点分啊,最近比较穷!

 会员2095152元2023-4-13 00:53

网友:
我只能说楼主很厉害, 内存测试卡要300元,奢侈啊,

网友A:
突然有一种感觉,芯片级维修真的很辛苦,但挣钱不及换件修的多,你们认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突然有一种感觉,芯片级维修真的很辛苦,但挣钱不及换件修的多,你们认为呢。

是啊,修了几条内存头痛了,看来明天还不如开货车去拉砖来钱来的快啊

网友:
有事没事大家给我加点分啊,没分下载了啊

网友:
做维修的最重要的就是胆大心细

网友B:
换内存芯片有点难度哦,植球不太好植

网友C:
楼主用的是什么诊断卡呀,给个淘宝链接下。

网友:
都修上内存了,真是不简单。

网友:
是啊,楼主的诊断卡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没这个卡,修不了呀.就是价格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是什么诊断卡呀,给个淘宝链接下。

AMT64 V10内存维修卡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2013.1.w4023-10928633089.11.mZtrrh&id=35668341904

ndo

网友:
不错 我买的卡都丢了

网友D:
尽管不修内存,但佩服楼主的真本事。

网友:
这个卡蛮贵啊!楼主桌子上还有扑克棒棒冰啊

网友E:
那笔记本的内存也可以这么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笔记本的内存也可以这么弄吗?

可以,需要转接卡,转到台式机上来

网友F:
看来你很牛逼。。。。。。。。。。。。。。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看来你很牛逼。。。。。。。。。。。。。。

不敢,你这样的高人才是真的牛逼,我只是算个学前班的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敢,你这样的高人才是真的牛逼,我只是算个学前班的

高人?我都不会修理这些高科技产品。。。高人个毛线

网友:
楼主闲着蛋疼啊

网友H:
有好的工具就差好的焊工,基本可以修80%的内存了。

H55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有好的工具就差好的焊工,基本可以修80%的内存了。

主要是不值钱,2G好的才60-70块钱。刚才坏的报废品淘宝查了下要30-40-50有意思吗?

估计4G 8G的才有点利润。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主要是不值钱,2G好的才60-70块钱。刚才坏的报废品淘宝查了下要30-40-50有意思吗?

估计4G 8G的才有点 ...

是啊
现在什么都不好做啊

网友:
维修就是不断的尝试!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不错,内存也修,

网友:
冲你这精神5分都给你!!!!

网友:
我也喜欢自己动手,但维修量太少了,就慢慢的失去了动力。

网友:
修内存能收多少钱啊

网友:
内存卟亮机,内存颗粒几率好像很大啊

网友:
楼主测试卡高大上,看着那芯片植株,头开始晕了

网友:
楼主想问一下,我没修过内存,想知道那个芯片怎么分那个是第一个,那边是A面那边是B面,它们的排位是怎么看的,谢谢!

网友:
我这里坏内存都当废品扔了。

网友:
怎么测试内存啊

网友:
楼主高手啊,这个也能修好啊!

网友:
好高端啊

网友:
这是什么测试软件呀

网友:
确实是不容易,不过怎么用这个卡,还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尽管不修内存,但佩服楼主的真本事。

技术是绝对了。还是自学。。。。佩服

网友:
楼主的桌子摆了那么多东西,比我的工作桌子整洁啊

网友:
维修就是不断的总结经验

网友:
楼主修一条1333的内存 怎么收费啊

网友:
楼主就是给力

网友:
炸以为是检测卡呢   看完之后才知道那个是检测内存的检测卡  楼主真下血本啊

网友:
过段时间我也学学维修内存

网友:
真牛逼。服了YOU

网友:
二代开始修条子的人就少了,再说现在的AMD专用条,根本找不到维修的价值

网友:
你那个测试软件是测试卡芯片上启动的还是网上下载的独立软件呢?

网友:
高手啊,自学不容易啊,不过看楼主修内存好像很容易的样子

网友:
自学修内存楼主水平不错了,碰到不好修的头疼的。

网友:
修内存量大还是可以的

网友:
  自学。     牛B   。   300元钱的测试卡。是什么牌的

网友:
自学都能学这样  自愧不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内存芯片有点难度哦,植球不太好植

我只能说你太菜 手工不行

网友:
板载内存也能搞嘛

网友:
我不会修内存,但加分了

网友I:
楼主厉害,不过你焊芯片是用CF360 BGA搞的?还是直接用风枪吹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厉害,不过你焊芯片是用CF360 BGA搞的?还是直接用风枪吹上去的?

风枪,修内存只要用万用表,电烙铁,热风枪,加个稳压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J:
我想说我那天取内存码片取掉了一个码片上的点能修不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想说我那天取内存码片取掉了一个码片上的点能修不

可以的,找到那条线,再焊接,只是我想问下你取内存码片干嘛

网友:
恩 , 有时候没有活的时候真的应该自己搞搞其他的东西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内存供电测试点对地阻值只有几十欧姆左右,一般排除供电电感前后级相连MOS管和滤波电容故障,就是芯片问题引 ...

不要灌水,人家说的是内存,不是指主板上的内存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L:
内存供电测试点对地阻值只有几十欧姆左右,一般排除供电电感前后级相连MOS管和滤波电容故障,就是芯片问题引 ...

他灌水不是一天两天的了  以前是罗志祥的头像  现在换了个棒子的!

neco -2

网友:
真的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啊楼主真的是厉害我们这边貌似很少人维修内存都是卖给收垃圾的。学徒小白路过

网友:
楼主厉害。这诊断卡可以  来一张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要灌水,人家说的是内存,不是指主板上的内存供电

谢谢指点错误.

网友:
这么小的芯片  你是用Bga焊上去的还是风枪吹得?

网友:
这个真的很流弊,我碰到内存,只要是坏的直接丢了

网友:
没见过修内存的